[外设] 有什么好的升压方案

楼主(2022-01-20):
准备搞个LM5122发现这个xr4981更便宜啊

楼主:
干LM5122芯片好贵16一个 材料买好了等板子 捷配现在打样只有3片 5片要钱  换成这两个大扁线会不会好很多

网友A:
升压方案很多好方案,
主要看LZ的参数是什么? 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是否有EMI要求,是否要求带有低功耗模式,是否需要带关闭功能,效率最低要求等等。。。。
这什么都没说,怎么推荐啊

网友:
主要看LZ的参数是什么? 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是否有EMI要求,是否要求带有低功耗模式,是否需要带关闭功能,效率最低要求等等。。。。
这什么都没说,怎么推荐啊

网友B:
啥都没有,34063了,最经典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方案很多好方案,
主要看LZ的参数是什么? 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是否有EMI要求,是否要求带有 ...

十几v升二十几v 两百w就够了  简单便宜好玩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都没有,34063了,最经典稳定的

功率小 要搞几百w的

楼主:
等我这个LM5122试验成功 拼个双路5122输入并联 输出分开 搞个服务器电源就能得到双路24v200w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小 要搞几百w的

对稳压要求不高的话就直接ZVS.要不然就TL49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稳压要求不高的话就直接ZVS.要不然就TL494吧

好的好的 现在还是搞个5122 开源的简单易懂

楼主:
这丝印没错吧

网友C:
淘宝搜epm243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搜epm2436

卖电感那家有这模块卖 可惜只能改16v启动升压

网友D:
我需求刚好和你相反,我要降压的,要几百瓦,做了tps40057只能达到250瓦,并不是效率低或者发热,就是电流死也上不去了好像限流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需求刚好和你相反,我要降压的,要几百瓦,做了tps40057只能达到250瓦

降压的有很多拆机模块搞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降压的有很多拆机模块搞

主要是电压不符合要求,要24V-48V降13.8V。能搜到的耐压只有十几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电压不符合要求,要24V-48V降13.8V。能搜到的耐压只有十几V

搞个双拼双路 我这个5122想搞个输入并联输出分开 搞个两路两百w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个双拼双路 我这个5122想搞个输入并联输出分开 搞个两路两百w

我都想用TL494去搞隔离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