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个色环电阻是多大?

楼主(2022-01-20):
12伏电源上拆下来一个电阻,大家伙掌眼是2.9还是3.9?看色环是红白银金?还是棕白银金?

电源正面

电源背面

芯片

8n60c

求助:这个色环电阻多大?是棕白银金还是红白银金?
这个板子是单位音箱上用的,已经连续坏了两个,大家说说质量如何?
另外求助:这2个电源坏的原件差不多一样,估计管理芯片6850坏了,R4、R8两个10欧姆电阻、8n60c、R2这个色环电阻可能都出问题了吧?值得修一下不?

网友A:
分明是橙白银金,0.39Ω。

网友B:
楼主视力不好!,0.39欧保险电阻,场管肯定挂了……

网友C:
高考体检才知道有几个同学不是色弱就是色盲,怪不得跟某个同学谈到颜色,总是说不到一块。

网友:
这个橙色哇

网友D:
估计不是坏一个电阻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视力不好!,0.39欧保险电阻,场管肯定挂了……

难道我真的色弱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明是橙白银金,0.39Ω。

谢谢哦,看来我红橙分辨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不是坏一个电阻的问题了。

刚刚拆下四个电阻,场管,还不能确定管理芯片是否是坏了,

楼主:
估计这个电源设计有问题,一个月不到,就连续烧坏一模一样的两个,看来下次需要搞一个12v5a的

网友:
橙白银金,0.39Ω+5%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考体检才知道有几个同学不是色弱就是色盲,怪不得跟某个同学谈到颜色,总是说不到一块。 ...

温总,看来我的电源还没修好,又检查出来新毛病.......色弱!,可咋整?一波没停又起一波。

楼主:
谢谢回复!能不能看出来那个管理芯片坏了没?

网友(2022-02-19):
在我看来是橙白银金,0.39欧姆。

网友:
以后能不能增加一条,色弱者不能搞电子

网友:
可能有瞬间大电流把电阻搞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