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大船货FaceVision电脑摄像头720p瘟十免驱动十块值吗❓❓

楼主(2022-01-20):
720p效果还行,在Win7 Win10 可以免驱工作,大船散装到货,金属铝壳有小划痕但是功能正常 。
  FaceVision TouchCam L1可提供LiveHD HD 720p 30fps平滑视频。内置H.264编码器,16:9宽屏720p 30fps视频通话,28毫米广角玻璃元件,200万像素CMOS传感器,自动对焦增透膜玻璃镜片元件。

网友:
真是物理200w像素吗?输出数字还是视频

网友:
如果物理像数200万,可以玩玩。

网友:
十块还不错,可以玩玩

网友:
很感兴趣,也想来一个

网友:
车在哪里?求上车

网友A:
可惜没有拧镜头对焦旋钮,零几年我买过手动对焦网络摄像头,后来运动相机切掉镜头外筒,也可以手动对焦微距。

网友:
CY,指数布丁

网友:
这调焦方法有点简陋

网友B:
除了工业相机,这种usb口的摄像头,winxp时候就一直是免驱动的,我不知道现在免驱还能成卖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工业相机,这种usb口的摄像头,winxp时候就一直是免驱动的,我不知道现在免驱还能成卖点 ...

别说得那么绝对,可能你用过的都是免驱吧,我以前接触过不少摄像头都得下载驱动安装才能用,不管xp还是win7,有些实在找不到合适驱动就拆开查芯片找驱动。

网友:
可以玩玩儿

网友:
拿来玩,没什么问题的,还是不错

网友:
有那可以买到?

网友:
海鲜市场有10元的罗技蔡司镜头720p的拆机摄像头也可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没有拧镜头对焦旋钮,零几年我买过手动对焦网络摄像头,后来运动相机切掉镜头外筒,也可以手动对焦微距 ...

看楼主介绍,有自动对焦功能

网友:
不知道支不支持win10人脸识别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