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豆浆机只加热不打磨 有没有大神指点哪坏了

楼主(2022-01-20):
用了好几年了,一直都挺好用,最近突然不打磨豆了,加热功能正常的。不知道什么问题,本人电路小白,动手能力到时可以,有没有大神指点哪坏了,我可以换

网友:
检查继电器和驱动部分是否有问题。

网友A:
好像有元件是烧了,周围都有烟薰过的样子。

网友:
如果打磨的电机不坏,就换了这块板。

网友:
基本都可能要带电检测,小心为上

网友:
这个故障,不用拆开就知道哪坏了,先用手旋转刀头,如果能稍微带点劲就能转动,那就进行下一步,放点水进去,按平时正常操作,如果到了该打磨时能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那就可能是电机损坏(电机损坏大多是线圈烧或碳刷用完),如果听不到可能是控制板损坏,第三种可能是有吸合声但电机不动则可能是继电器触点损坏,

网友:
通常 电机坏 或者 电机接线附近的保险坏
再网上就是继电器或者 带散热那个大管了。

网友:
换一下电机碳刷。

网友:
先检查电机有没有坏,然后检查电机的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元件是烧了,周围都有烟薰过的样子。

是,但是用酒精棉签擦过后,电容都正常没有开裂,没有发黑,没有漏

网友:
既然动手能力不错,就先把电机拆出来,先看看碳刷的磨损情况,而且一般这个电机外壳上都串联了一个温度保险,都测一下,都没问题的话再检查继电器以及驱动电路。线路板上的黑色就是碳刷长时间使用磨损后逐渐积累起来的。

网友:
电机单独接上电源试一下不就清楚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