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证明网上说的干扰,UT195DS与 STO2302C

楼主(2022-01-20):
别人说这两个有干扰,确认一下,测试仪器:麦科信STO2302C,UT195DS,西门子变频器420。
UT195DS按键可以正常使用,或许只是这台变频器对这个不干扰,没有别的变频器,所以无法再做一步测试,我看到是不会修大神测的是沃卡福VC-460E(优利德UT195DS)拆机测评。他用沃卡福VC-460E,我手上只有UT195DS,网上查看这两个电板感觉是一样。
STO2302C屏幕被严重干扰,点屏幕就会乱跳,或者手近屏时也会乱跳,按键正常使用,别人说过这问题了,所以厂家更新了加了按键解决这种干扰。

网友A:
变频器 接地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 接地了没

没有接地,
徒弟买了一个UT195DS了,到了我用那个试试是不是一样。他想买优利德UT18B PRO或UT191T,我建议买的UT195DS。

网友:
195也有干扰?表买回来还没量过变频,有空试试!

网友B:
也不是所有变频器都会干扰万用表。貌似低端的微型的变频器更容易出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所有变频器都会干扰万用表。貌似低端的微型的变频器更容易出这个问题。 ...

大神我就是看你的测试与别人说的示波器所以我试试,反正冬休了,放一个月假,闲不住的人,示波器比想像中受干扰更大,屏幕直接用不了,只能用按键操作。徒弟的另一个UT195DS要到了,到时我再试试。
变频器是别人给的。,220V转380V的变频器,我没有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所有变频器都会干扰万用表。貌似低端的微型的变频器更容易出这个问题。 ...

手上有变频的话,试试看。

网友C:
开关电源感应电!没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感应电!没接地?

啥情况这是?你说变频器的开关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所有变频器都会干扰万用表。貌似低端的微型的变频器更容易出这个问题。 ...

大神,忘问你了,你接电机了没有?我没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忘问你了,你接电机了没有?我没接

接过电机,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过电机,也一样。

明天我去徒弟那里拿来试试他那个怎么样,单位这个是厂家直接采购的,徒弟的是中间商买的,再试一次,我是直接变频器输出测的,不是380V的变频器,是220V转380的,别不在一个频道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我去徒弟那里拿来试试他那个怎么样,单位这个是厂家直接采购的,徒弟的是中间商买的,再试一次,我是 ...

220还能转380?

楼主:
对,学校淘汰下来的变频器,家里没有380V,变频器是西门子的。

楼主:
继续,今天单位年底聚餐,所以来不及上传,喝了点,徒弟的表到了,聚餐后回来继续测试,确定不被干扰,可能是因变频器有关,UT195DS按键正常使用,声明一下是官方网买的,一个是中间商买的,确认两个按键正常使用不受干扰,前面说了示波器屏幕确认被干扰,按键正常使用,实事说话,有设备人员,再验证一下,我已把型号上传了,有失误的地方请谅解一下,专业有限,纯属闲着蛋疼

楼主:
无意中发现了UT195DS主板改版了,也发现了档盘加的润滑脂比老版要饱满,不知道是升级了还是降级了,电阻与电容变大了。其它没注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意中发现了UT195DS主板改版了,也发现了档盘加的润滑脂比老版要饱满,不知道是升级了还是降级了,电阻与 ...

压敏电阻,不是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无意中发现了UT195DS主板改版了,也发现了档盘加的润滑脂比老版要饱满,不知道是升级了还是降级了,电阻与 ...

我问过售后,说新老版本一样,也不知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不是电容

没有注意看,大神纠正的是,压敏电阻长得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问过售后,说新老版本一样,也不知真假!!

有可能,有洞的是单位官网拍的,无洞的是徒弟让在代理商买的,测试了速度一样,问过客服说市场可能有仿造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