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车用的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2-01-20):
这么高的电压超出常规的电池电压了,这应该是黑市改装电车用的充电器,电摩平时60V五个电池,再加一个电池72V,速度飞快再加上超速档上到下坡路如果全速7八十码。

网友:
  这是正常电压 ……

网友:
72很正常的电压啊,很多高配点的电动摩托都是72的

网友A:
72V充电器就是给60V电动车充电的啊...

网友:
别逗,原厂的都有72的,需要上牌的

网友:
12V电瓶车专用铅酸电瓶的电压

欠压保护:10.5V-11V,看工作电流

正常电压:12V

浮充电压;  13.8V

满充电压:14.4V

充电器的最高电压是指三段式充电器的第二段最高电压,只是一个最高值,有的厂家会稍高些,达到就进入第三阶段,浮充

好的充电器的最高电压是带温控的,根据充电温度自动调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2V充电器就是给60V电动车充电的啊...

说反了,60V充电器只能给60V电车充电,,,,这个72V最高电压是88V,1块12V电瓶充到17.6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反了,60V充电器只能给60V电车充电,,,,这个72V最高电压是88V,1块12V电瓶充到17.6V电压。 ...

是每块14.7V吧

网友C:
我手里修过的充电器一堆100v10A电流的充电器,外卖员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修过的充电器一堆100v10A电流的充电器,外卖员专用。。。。

高压的更容易坏。

网友B:
楼猪的电车有两组电池,其中的一组是60V有5块电瓶,72V充电器最高88V电压,自己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猪的电车有两组电池,其中的一组是60V有5块电瓶,72V充电器最高88V电压,自己算。 ...

最高88V的充电器给60V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高88V的充电器给60V电池充电?

对,图二。

网友:
6块12伏铅酸电瓶,20安的充电器。没看出来哪里改了,只要和电瓶电压容量配套就行了。

网友:
正常的7铅酸电池充电器,楼主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