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大佬们,慧荣3257ENBA上JS29F16B08JCNE1短路。

楼主(2022-01-20):
收了一些JS29F16B08JCNE1,直接贴3267可以正常量产,然后尝试贴3257插电脑后R25位置的2R2电阻发烫,请问有解决办法吗?这个3257版型直接上JS29F16B08HCND1是可以直接量产的。谢谢大家了。

楼主:
换了好几个颗粒和板子都不行,同一个地方发热,也仔细检查脚位了,没有连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好几个颗粒和板子都不行,同一个地方发热,也仔细检查脚位了,没有连锡。 ...

intel颗粒要屏蔽针脚

网友A:
把闪存25 26 27 28   45 46 47 48脚翘起来悬空脱离焊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闪存25 26 27 28   45 46 47 48脚翘起来悬空脱离焊盘就行了

谢谢大佬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