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tc15f2k60s2烧录求助

楼主(2022-01-20):
没有烧录过,这个单片机用的是5v还是3.3v呢,一直显示检测单片机,需要设置什么呢!

网友A:
3.3  5V都可以的。烧录需要冷启动,单片机断电,重新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  5V都可以的。烧录需要冷启动,单片机断电,重新上电

怎么冷启动,有什么需要更改的选择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冷启动,有什么需要更改的选择项吗!

给单片机电源断开,再接上。GND和串口不要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单片机电源断开,再接上。GND和串口不要断

一直都是检测单片机!

网友:
串口有没有接错顺序,显示检测的时候要断下电再接上,这芯片烧录不需要任何外围电路,如果排除线路就是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都是检测单片机!

如果冷启动还这样,说明连接不正确,调换RXTX,还不行除非单片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冷启动还这样,说明连接不正确,调换RXTX,还不行除非单片机坏了

板子被我弄坏了,有没有打板文件,分享一下,自己重新做!

网友:
正确连接电源、GND、RX、TX,就可以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