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做工优质的开关电源

楼主(2022-01-20):
话不多少,上图

楼主:
控制板可以拔下来。

楼主:
下一步,打算改可调,看了下。

FPC芯片,MC33368D.

主控芯片,SG3525, 和华为HD4820相同,附近的几个IC,是四运放LM324, 和双运放 LM358。应该可以改。
改变SG3525的1脚电压,直接应该就可以调压,但是这样就不能调流,要通过上一级的运放来分别调压调流

楼主:
笔误笔误,抱歉

网友:
有点年头了,效率不高

网友(2024-12-17):
不错,以前的电源用料很足,如果是4850-2用料还要足,总量7.几kg,体积也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