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3代 户户通,还有什么剩余价值嘛?

楼主(2022-01-20):
我也知道这玩意,现在基本上没用了。。。
所以我说剩余价值,比如衣服剩余价值就是剪刀剪片后,当抹布用。。。

网友A:
卡是原卡,三十五十卖掉就是了。

网友B:
拆开主板练习焊接

网友:
可以砸了表示愤怒,同时对着天空大孔一孔:广电我恨你……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是原卡,三十五十卖掉就是了。

40包邮你要不要。。。

网友C:
坏没坏?没坏可以继续用,给大屁股用非常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主板练习焊接

我不打算焊接。。。板上也没什么值得移植的东西吧?上面有内存可以放路由器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没坏?没坏可以继续用,给大屁股用非常合适

应该是没坏的,但是我至少好几年没用了。
这玩意好像要经常用,一段时间
不用,他的卡好像就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0包邮你要不要。。。

我还有一个天成的吃灰呢 你在自己城市的网站论坛交易板块卖卖 咸鱼什么不让卖违规

网友D:
开机插上AV线接收锅线看什么情况,正常30包邮我要

网友:
有人回收的,十几几十呢

网友:
我的长虹三代还在服役中!非大屏也能看!

网友:
这个都是定位的。

网友:
家里一台二代村村通,一台官方解锁版3代户户通,正在吃灰

网友E:
三代还能看呢吧.我之前入的双模三代高清,用着还行,要是提示什么错误直接关注众公号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机插上AV线接收锅线看什么情况,正常30包邮我要

没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代还能看呢吧.我之前入的双模三代高清,用着还行,要是提示什么错误直接关注众公号就能搞定 ...

没锅,也用不到。还要破解免定位,也不会折腾

楼主:
白色的信号输出外插的断了。

网友F:
想买来给家里用,可惜不会免定位,在买一个头,一个小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买来给家里用,可惜不会免定位,在买一个头,一个小锅

这个芯片的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直接刷机就可以。
不过,我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