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德力西的时控开关(DELIXI KG316T)是不是原创你们说了算

楼主(2022-01-20):
外观图

外壳是卡口安装,没有一个螺丝

拿出上层电源板

上层电源板是用的一个220/12伏的变压器,外加四个整流二极管一个电容,非常简单

输出是采用了一个继电器,线圈上反向并联了一个续流二极管

拆除下层主控板

按键采用的导电胶,主控板跟电源板采用的插针连接,主控板背面只有一个晶振一个连接座

显示屏用的1602屏,数据用的导电胶链接

主控用的什么单片机不详,采用的黑牛屎封装,看不到型号

网友A:
校时校分校星期什么用的?好像很复杂

网友:
看上去是科德公版方案,给电热水器和温控失灵冰箱用,变压器不会像阻容易漏电。好点的应该有倒计时模式,可以给电风扇定时关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校时校分校星期什么用的?好像很复杂

你想错了,举个例子,路边路灯开关就就用的这个东西,设定好开和关的时间,就会每天按照这个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错了,举个例子,路边路灯开关就就用的这个东西,设定好开和关的时间,就会每天按照这个运行 ...

对,朋友你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时校分校星期什么用的?好像很复杂

就是调整当前时间的

网友:
还可以,多少钱到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校时校分校星期什么用的?好像很复杂

是的,我有十多个,也在吃灰中。

网友:
这个可以设置,每天几点几分运行,运行多久,然后停止,一天可以设置多少启停,同样,除了路灯可以设置其它设备,是个不错的时间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有十多个,也在吃灰中。

还有10多个的话,可以考虑卖几个。

网友:
继电器是不是后打标的,感觉和宏发的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