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充电宝:Motorola Power Pack 3000

楼主(2022-01-20):
用着用着,按下按键,指示灯没反应,充电也没反应,开拆!!

撬一下,还好,不算结实

就一节18650,电池身上还粘有温度传感器,估计有MCU

三星锂电池 ICR18650-30A

有LED的PCB一侧,果然有ST的MCU,偶的开发板够玩了,就不折腾这个小朋友了

电池上的纹身

把镍片处理掉,方便用电池盒充电

测电压,3.72V,以后慢慢玩

网友A:
镍片不用弄的那么干净的,只要不在外面就行,上面留一点,后面变更用途,要焊接上导线就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片不用弄的那么干净的,只要不在外面就行,上面留一点,后面变更用途,要焊接上导线就难了 ...

看着镍片的剪切面,就怕割到手,还是放电池盒玩安全些

网友:
看外表以为是山寨,没想到内部做工很厉害

网友:
差点说是山寨机

网友:
没有数字显示我都觉得是一般般货色了。

网友B:
空间利用率有点低,再大一点,可以2节2000毫安时电芯并联。以前EC209CA方案免焊接充电宝套件最好用,体积较小,插好大多数手机自动输出,物理开关USB灯头风扇等,打开后也能自动输出。后来其它颜色2节免焊接充电宝,缩水成hotchip线形充电,有些手机充满后,充电宝不停关机重启输出。

网友:
就一节的啊

网友:
3000mah的电池不错啊

网友:
买的没有卖的精啊!谢谢版主无私分享!!

网友:
才单节啊,有点浪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间利用率有点低,再大一点,可以2节2000毫安时电芯并联。以前EC209CA方案免焊接充电宝套件最好用,体积较 ...

最早出的就是摩托罗拉吧,还有mini口的,更早的机型,

网友:
单电芯,只够应急的,不过用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