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折腾』一个小毛病引发的自动削铅笔设备损坏 RS-4431

楼主(2022-01-20):
『X折腾』一个小毛病引发的自动削铅笔设备损坏
姐姐说是同事送的,当场把玩还是能用,然后拿回去就不能用了。。这是计划性报废?

两颗5号电池驱动,打开电池盖和笔屑收集仓就能看到螺丝

拆掉罩子

其实结构就是卷笔刀固定在电机上。。配合微动,摁压时触发工作

继续拆,还没发现问题

电池触点

已经拆散架了

细看这个结构,貌似齿轮不在位

看看微距,的确跑位了

之后检查发现是尼龙齿轮裂开了,导致没有抱紧电机,一个齿轮损坏引发的整体无法使用,用502固定

其他结构

沾牢齿轮后,装回

使用正常,就是不知道能撑多久了

网友:
就是一个玩具,根本用不了多久

网友:
会重复一次剧情,当场把玩还是能用,然后拿回去就不能用了

网友:
手摇的刀头比这个好多了

网友:
粘得好,十支八支铅笔没问题。只是过不多久,下次的问题是刀片钝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我的,手摇的

网友:
502貌似粘不紧,这种塑料胶粘效果都不行的

网友:
四驱车同款齿轮吗?这玩意特别容易裂……

网友:
玩具吧。

正规的铅笔机是螺旋铣刀那种的。  这样的单刀片很容易卡断铅芯,基本算不能用。

网友A:
现在都这么先进了吗,削铅笔都不用手拧了

网友:
质量差评。不过也不能要求太高。

网友:
小时候很希望得到一个电动削铅笔,现在看来都是手动比较靠谱了。

网友:
我都是换成铜齿轮

网友:
这种东西是不耐用。还是手摇的好点,传动的齿轮都是金属的,而且很大。

网友:
尺寸量好,慢慢换成铜齿轮,下次该换刀片或者碳刷了

网友:
结构跟指头大小转笔刀差不多,刀片顿后笔尖容易削断。手摇螺旋刀头转笔器耐用些。

网友:
最多也就再用两三次,我也有一个,齿轮坏了502粘上用了2次就又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这么先进了吗,削铅笔都不用手拧了

这个结构的无论电动还是手拧都没有好用的头几次还可以以后就不好用了。

网友:
9几年买过一个,手摇的,挺好用的,败家孩子不爱用,至今还是好的呢……

网友:
用不了多久.一张全新的刀片削不了几次就不行了.
我曾经买过一打手用卷笔刀拆刀片更换装上电动刀刀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