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0~15V维修电源,输出不正常

楼主(2022-01-20):
型号是DF1708SC,输出电压不正常,高到30V

网友A:
什么都没有发,,神仙才能修

网友:
我是神仙,已经给你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没有发,,神仙才能修

什么都没有发,,神仙才能修
听到都在叫我,我来了,但是我也不能修

网友:
神仙也修不了

网友:
电压不可调的话,估计是调整管击穿了。电压可调的话,就看看基准电路

网友:
我就是如来佛祖,我不会修理直接路过了。

网友:
发个拆机图片,看看还能参考一下,啥也没有猜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没有发,,神仙才能修

修好了,电流调节电位器接触不良,wd40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