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水电大佬,讨论个热水循环问题

楼主(2022-01-20):
为节能(省钱)考虑,不采取定时循环,自己设计一个即开即延时循环系统,同时可以增压
泵是自动泵,有水流启动,关龙头自停的。
冷水进回水和增压循环泵之前需要接单向阀吗?就是图上二极管位置,有什么作用?

补充设计思路:需要用热水时,任意龙头热水侧开约1S(此时增压泵启动)后关闭,龙头开启期间水流开关检测到信号,控制器(延时可设置)接通回水电磁阀(常闭),将热水管中的冷水推回热水器,当热水到达电磁阀左侧的温度开关T(此处选用45度接通的常开温度开关)后,控制器使能关闭,回水电磁阀不受水流开关控制(此时泵起增压作用),T处温度降低到一定值断开,电磁阀才会再次打开。其实理想的方案是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最远端龙头的回水管出,浪费最小。缺点是远传不稳,有线不便。

网友A:
要,水加热后的体积会膨胀,压力会高于冷水,回水会往冷水里面串。
你用水流开关控制循环泵启停,效果应该和没有做回水差不多的

网友:
对了,热水本来就是加压了的,冷热水存在较大的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水加热后的体积会膨胀,压力会高于冷水,回水会往冷水里面串。
你用水流开关控制循环泵启停,效果应该 ...

我没理解你的意思,效果怎么会和没做差不多?可能没说明清楚这个回水原理,我编辑下原贴

网友:
就算没有泵,水也会对流

网友:
一定需要泵,不然热水过不去。我07年装修的房子,当时就做过类似的安排,不过,不是水流检测,而是在2个卫生间都安装一个按钮开关,就是门铃开关,按下按钮,泵启动,最远的卫生间,2分钟后才能有热水。中间的凉水返回到热水器里面去了。
后来,又设计一个定时器,早晨起床时间前循环泵开始工作,早晨起来就有热水。
但是,很不幸,18年的时候,卫生间漏水了!折腾了好几次也没有找到漏点,只好重新从天花板上走水管,那个循环系统给破坏了。

网友:
我嫌麻烦,用热水时就把冷水接着冲马桶

网友B:
装个小厨宝,解决问题

网友C:
厂家就做了免布线的零冷水循环啊。
这种容易误动作,厂家是开关两次,然后开始循环,一分钟后就是热水了。。。

算过了,水费就算8块一吨,全放掉零冷水都不可能回本的。
厕所马桶旁边留个热水,热水用单阀芯一进两出的角阀,冷水用双阀芯一进两出角阀使用软管连接,热水角阀接挂墙喷头。

洗澡前开热水角阀用管道水把马桶和地面冲洗一下就是了。

注意的一点就是,进热水器可以用六分管,出热水器全用四分管(配大流量角阀,第一个卫生间到热水器,主管到热水器管道全部用大圆弧90度弯)
水压小的那就另外在设计PEX总分配或者别的设计。

网友D:
管路短这样做还行,要是管路长就很浪费水,而效率也低,
以前做过龙头检测水温通断热水,冷水两个三十升水桶放天花板装水,供马桶、洗衣机用,有时候只要几百毫升水也要等,天越冷水箱装得越多,用不了的要冲洗马桶,真的好费水,
而你这一套我也看不懂你画的图,估计也一样,非热循环,不是费水就是费电,算下来还不如热水循环加即热龙头效率高,基本上即开即热不要等。

网友E:
开1秒等上1分钟再开,算了不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1秒等上1分钟再开,算了不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路短这样做还行,要是管路长就很浪费水,而效率也低,
以前做过龙头检测水温通断热水,冷水两个三十升水 ...

你比我能折腾

网友:
循环热水方案一般家庭用不合适,同时管路也复杂,土豪家庭无视,家用最方便的热水就是即热龙头(不占用卫浴柜下部空间但是有线在台板上)或者即热小厨宝(台面整洁但占卫浴柜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小厨宝,解决问题

厨房里就用的8千瓦即热式,问题是好几个卫生间,最远的能放一大桶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家就做了免布线的零冷水循环啊。
这种容易误动作,厂家是开关两次,然后开始循环,一分钟后就是热水了。 ...

真要算经济账,肯定是直接把冷水排掉划算。做循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应该会加重热水器的结垢。

网友:
淘宝上有类似的循环泵,我用了八年左右了,一般冬天用,还不错。有多种选择模式,可用时间控制,也可用入口温度控制,只要在最终端的有冷热出水的开关下面接一单向阀就可以。终端有热水开关的任一水龙头放水两秒到三秒,循环泵启动,不在此时间的开启水龙头,循环泵是不会启动的,所以误操作的概率并不大。循环时间可依据距离设定。找换洗衣前启动,等到准备完毕要用水时,一到两秒出热水,非常实用。对于远距离用热水,我感觉还是不错的,当然有的家庭供水只有几米的就没有必要了,超过十五米,还是能节约一点时间和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厨房里就用的8千瓦即热式,问题是好几个卫生间,最远的能放一大桶水出来。 ...

就在卫生间面盆下面装,进水直接接热水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要算经济账,肯定是直接把冷水排掉划算。做循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应该会加重热水器的结垢。 ...

温度低于50度,tds低于260都还能接受吧,结垢随着温度上升才比较明显的加速。电热水器夏天开50度就好很多。
另外同样一些水,循环前面结了,后面矿物少了就比较难了。
不装地暖做个这个热水管盘洗漱台瓷砖下面再去洗漱台也算个简易地暖。。。

特别大户型,那种热水器三楼户外,一楼浴室;或者两个厕所离得特别远的,可能是更加需要这样的系统。但用PEX水管或者大半径弯头,四分管减小水阻替代6分管,尽量走直线减少水管长度,也是另一种思路。放掉的水少了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
现在很多热水器都有零冷水功能了,完全符合楼主的需求。如果不换热水器要实现楼主的要求也不难呢, 可以调节水泵运转时间的回水控制板一个、一个循环泵再加上一个单向阀和若干的接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