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二十包邮的小电磨

楼主(2022-01-20):
12v1a的电源,一个拆机的lm317组成调速电路

网友:
好简单的玩具

网友:
看这电源就知道功率不大

网友:
这个电磨有个优点,就是前面有个小轴承,晃动率很低啊,当小电钻很好。

网友:
通过电压调功率

网友:
有轴承就不错啦

网友:
楼主买了哪里用,做手串珠子?

网友:
那么低价一定是拼夕夕出品了,必然质量一般般了。

网友A:
艹,我买配件的钱都赶上这个了,东西还没这个齐。
电机是吹风机里拆的,18V的电机0元,pwm调速板4元,2.35mm自夹紧夹头一套7.5元,小钻头一套好像是9.9元,昨天又买了一个5快多的万能自紧夹头,也不知道8mm的接口与2.35mm的丝口配不配。
自制的同心度非常的差,看来也要考虑夹头那上个轴承了。
本来是想着电源用笔记本电源,19V,风扇电机上原先就焊有桥式整流,压降1.4V,电压刚好。结果是还不如直接买个成品

网友:
我买的还20多里面是个280电机看你这个像是3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艹,我买配件的钱都赶上这个了,东西还没这个齐。
电机是吹风机里拆的,18V的电机0元,pwm调速板4元,2.35m ...

自制的应该比这强多了,这玩具功率很小的,我估计肯定没有12W,切了下塑料很容易就卡住了,同心度也不是很好

网友:
就是个小工具,不能要求太高。钻个小孔,打磨点东西还行。

网友B:
可以当电批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当电批用吗?

不能,转速太高,扭矩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