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ntel SSD DC S3100 480G固态硬盘拆解

楼主(2022-01-20):
Intel SSD DC S3100 480G固态硬盘拆解,SM2258G主控。
故障:进PE不能分区,用系统盘挂盘开机速度非常慢不进系统。
原固件版本:LSDG200
更新最新固件版本:LSF043D
更新后问题依旧,找不到SM2258G的开卡工具,网上只找到SM2258XT开卡工具。最终放弃治疗拆解。

网友A:
G跟H不是亲戚关系么?还是就是同一个主控,要不就用2258H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G跟H不是亲戚关系么?还是就是同一个主控,要不就用2258H试试吧

换通用版2258h主控开卡,需要硬改。

网友B:
用2258H是可以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2258H是可以开的

这板子的主控是intel定制的2258G,用2258H公开版软件不能正常识别到主控,也开不了 洗洗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的主控是intel定制的2258G,用2258H公开版软件不能正常识别到主控,也开不了 洗洗睡 ...

我不理解,这个普通慧荣标的主控为什么有锁?

网友E:
专修英特尔540S 5400S S3100系列无法格式化。。。。 你这操作流程不对啊  这盘应该还在保啊  2258G定制主控但是英特尔的盘不能用普通2258H的工具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理解,这个普通慧荣标的主控为什么有锁?

我也不理解为什么intel的540S 5400S板子的2258G有锁,跟正常的2258G字面一样但就是有锁,这个要问intel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专修英特尔540S 5400S S3100系列无法格式化。。。。 你这操作流程不对啊  这盘应该还在保啊  2258G定制主控 ...

同dell服务器一起的,服务器已过3年质保了,盘在intel官网查了5年质保,应该还没过质保,卖服务器的不给质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