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山寨投标U盘,邦定封装的主控,拆闪存找刺激的经历!

楼主(2022-01-20):
华艺的邦定封装主控,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牛屎芯,但凡碰到这类主控的U盘(投标盘用得最多,千千万万不要闲得手痒拆闪存,拆下来马上装回去也大概率会坏,直接就不读盘,从新开卡你也没量产软件。

或许有人会说,是不是温度太高,吹坏主控和闪存了,风枪都用坏几个的我,感觉没这种可能。

那么问题来了,开好卡的U盘把闪存吹下来再焊回去,会不会不读盘要从新开卡。U盘也做了不少,具体没这么试过,有没有坛友试过,来分享下经历。

网友:
黑片,,,质量 不稳定,,而且牛屎芯片遇到高温就会膨胀,,导致邦定线断裂

网友:
这芯片为什么要用风枪吹?   风枪一吹 牛屎就挂了

网友:
我把量产好的F吹下来,之后又贴到了一个同型号的板子上,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牛屎芯优盘用风枪吹颗粒就算了,吹完十有八九主控挂壁不认盘了

网友:
牛屎U盘过热会掉盘,插太久一直热主控挂比
牛屎读卡器长时间拖文件也会这样

网友(2022-04-11):
邦定封装就不要吹了,里面的金线会断的

网友(2023-09-18):
投标u盘,行业的奇葩产物

网友:
能用烙铁拆 TSOP 的都是高手

网友(2024-07-17):
一次性的东西没必要买太好主打就是一个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