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爱蹭网路由器5V Miceo USB电源改12V通用口

楼主(2022-01-20):
打开外壳,脚垫下有两个螺丝,板子电源那里有个470UF,16V的电容,焊两个线引出,接到外面的插座上。

电源芯片是FR9886.输入是4.5-23V,所以直接可以接9V,或者12V。变换到3.3V给整机使用。

这个芯片效率很高。

楼主:
里面空间太小,什么插座也不好装。

网友A:
这个路由器我也还有一个,,就是已经没用处了,,家里内网都是全千兆了,,WIFI也是5G。

网友B:
手头也有一个25买的,刷固件后做打印机服务器用着。
没想到还可以直接12V电源用,现在用的是个旧手机充电头,就是电源线不太好,容易接触不良,后来换了摩托罗拉手机上下来的线才正常用。

网友:
已经用不到了,换了几个最便宜的二手路由做a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头也有一个25买的,刷固件后做打印机服务器用着。
没想到还可以直接12V电源用,现在用的是个旧手机充电头 ...

我也是做了打印服务器用着,而且用胶水固定在打印机上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路由器我也还有一个,,就是已经没用处了,,家里内网都是全千兆了,,WIFI也是5G。 ...

10快包邮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做了打印服务器用着,而且用胶水固定在打印机上面了

能指点下怎么刷的吗??谢谢。

网友A:
不如直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指点下怎么刷的吗??谢谢。

刷openwrt再安装 luci-app-p910nd 开启9100 端口绑定打印机usb就能在电脑添加网络打印机了,扫描也可以网络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直接扔了,,

和谐社会,保护环境。

楼主(2024-05-23):
千万别搞成12V,输入。因为USB那里也会成12V,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