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松下电源适配器CF-AA6413C(16V/4.06A)三肯代工

楼主(2022-01-20):
最近入手一个松下笔记本本CF-SZ5,配的电源型号为CF-AA6413C M3,16V 4.06A,感觉线太短了,同时由于DC插头位置比较粗硬导致在不插电池工作的时候稍微动一下电源线就断电,前两天测试了用普通2线5.5*2.5头也能用且比较紧实,所以决定拆开更换长的输出线,同时将输入的3脚梅花座改成2脚8字。    这个电源次级用的同步整流,发热很低。测试输出4A电流,输入功率为71W,效率90%

拆的时候发现外壳其实有开裂,用自制不锈钢铲刀撬不用5分钟就拆好了,完美。

拆开后发现这个屏蔽铝壳并不像其他电源接地,而是通过螺丝连接整流管散热片,而散热片是跟输出的正极联通的

打开铝壳后内部并没有多少固定胶

PCB板上有sanken标志,右边为高压部分,中间一个贴片光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光耦在小侧板上

原来的3脚梅花插座地线也没有直接连接输出的地,而是通过一个电容电阻并联后连接输出地。输入2级EMI滤波,看到那个扁铜线绕的共模电感没有,高级货啊

换个角度看看高压部分,主滤波电容是400V 100UF,应该是日本化工的

次级输出的,用的可是同步整流!滤波电容为2个红宝石的25V 680UF ZLH电容并联

变压器侧面还有一块立着的小板,是连接输出电源线那根通信线的,上面有很小的贴片IC以及一个光耦

找到一个以前从其他坏电源上拆的8字座,尺寸一样直接更换。输出线就不拍了,晚上买的全新台湾产1.5米18AGW 线5.5*2.5音叉弯头,线芯够粗又软。

网友:
电源非常好,三垦做算电源也是老司机了。

网友:
音叉头包的紧 接触好

网友:
三肯的电源比TDK,LAMDA还好

网友:
这电源真漂亮

网友A:
目测并不是同步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并不是同步整流。

是同步整流,我还有另外一个这个电源,型号尾号为M1的,国产,也是同步整流。那个管子有一个脚是连接到旁边的8脚贴片IC,一脚连接变压器次级,一脚连接输出正极,测量三个脚的压降与普通的半桥完全不一样

网友:
三垦在电源方面的造诣很高,从电源芯片到电源成品都能一条龙完成的公司。三肯的电源可靠性也很好。台达都有一些设计缺陷照成的通病电源。

网友B:
看那一大堆认证标志就知道是好电源了,上面那个绿色电感用的扁平铜线绕制?看起来挺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那一大堆认证标志就知道是好电源了,上面那个绿色电感用的扁平铜线绕制?看起来挺漂亮的 ...

是的,铜线是扁的,现在网上也有卖,不便宜,因为扁线要竖立对着铁心绕可不像透明胶一层层的,而且铁心好像还是一体不能分拆的,怎么绕进去还是个难题

网友(2022-10-15):
做工非常细致。

网友:
好电源,能用很长时间的哦。

网友(2023-02-03):
早期日本几个品牌的笔记本电源(包括IBM)基本都是三肯代工的。

网友:
楼主后接的输出线怎么接的呢?原装的是三条线,黑 白 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