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脚共阳极二极管 可以在中间断开单独使用吗

楼主(2022-01-20):
想用这样的二极管做个整流桥

这个400A 100v 的共阳极二极管 在中间断开做成单独的二极管使用可以吗   如果断开单个电流是200A吗

网友:
你试下不就知道了吗,直接剪了

网友:
可以,但有个问题,这管子跑满200A的情况下,发热量达百瓦级别,
正常情况下,两边的大圆孔,是往散热器上固定的,中间的小孔接线鼻子,
切开之后,只剩一个孔,只用单边固定散热器的话,底面压不实,影响导热效果,
这样只能在工作电流很小、发热量不大的情况下使用,不能跑满200A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单个也是400A的吧,比如全波整流

网友:
单个就是400a 100v,另外我也不相信它真能过400a,你看看能不能搜到它的pdf资料

网友:
这是个半桥整流。标称400A 100V的话,单个管子就是400A 100V。使用时需要按照说明书按公式加足够大的散热片或主动散热。

网友:
可以断开用,就是个金属板。跑200没问题,注意散热。

网友:
当然可以啦,上次一位咱坛子的大神就是拿这个moto的一半,改车上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