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哪位大哥懂新能源直流充电桩协议,我的车经常不能用快充桩,只能升级协议

楼主(2022-01-20):
哪位大哥懂新能源直流充电桩协议的,我的车经常不能用快充桩,只能升级协议,有没有大佬懂这个的,
最近想用充电模块改个直流充电桩用用,有没有成功案例图片 分享分享

网友A:
建议别随便改大功率,万一是检测到哪里有问题才不给大功率的,你大功率上去,着了不合算。

网友B:
这只是一个模块 还要控制器,以及三相380v 交流输入,折腾起来费用不合算,除非已经有380v电,配套还要一千多直流充电枪电缆,接触器啥的。只适合玩玩不适合家用

网友C:
厂家给啥我用啥
话说21年比亚迪唐DM-I最大能达到多少千瓦的充电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厂家给啥我用啥
话说21年比亚迪唐DM-I最大能达到多少千瓦的充电速度??

帮你回答吧23kw 电量超过60%速度明显下降 达到70%充电功率才11KW 越到后期越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你回答吧23kw 电量超过60%速度明显下降 达到70%充电功率才11KW 越到后期越慢
...

我现在还在用原车的1.5KW充电器  第二个电表没拉好 厂家还没法派人来安装

用完电要充12个+小时  还好晚上回家可以冲也不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别随便改大功率,万一是检测到哪里有问题才不给大功率的,你大功率上去,着了不合算。 ...

车自己限流,买的感觉都做工一般,想找个用料扎实的改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一个模块 还要控制器,以及三相380v 交流输入,折腾起来费用不合算,除非已经有380v电,配套还要一千 ...

嗯嗯,有协议,

网友D:
你这个模块最大电流20A, 你的车的电池大概400v左右,就算做出来,也就是8kw级别。和慢充桩7kw没啥区别啊。
你的车的交流慢充最大功率多少?

网友:
这个难度非常大,不是一般DIY所能接受的。

首先先要把这个电源的控制搞定,你要用一块单片机来控制电源输出任意电压,和电流限制。
然后搞定直流桩和车之间的通信问题,知道了车请求的电压电流,然后去控制电源模块的输出。
你这是自制一个直流充电桩啊,DIY之地狱级难度。

网友:
呐!这又是要换车的节奏

网友E(2022-03-21):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模块最大电流20A, 你的车的电池大概400v左右,就算做出来,也就是8kw级别。和慢充桩7kw没啥区别啊。 ...

好像这种模块输出750V时电流20A,输出电压低时电流还能大点,现在有些厂家的单模块输出最大电流有五十安,但是最大输出功率一般都是15KW.

网友:
有了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像这种模块输出750V时电流20A,输出电压低时电流还能大点,现在有些厂家的单模块输出最大电流有五十安,但 ...

大多数可调电源其实有三个参数,最大电流,最大电压,最大功率。
使用的时候,不管怎么调,三个参数都不能超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多数可调电源其实有三个参数,最大电流,最大电压,最大功率。
使用的时候,不管怎么调,三个参数都不 ...

好像充电桩模块大多是恒功率设计。铭牌应该是在750伏输出时,最大20A电流,楼主的模块不知道什么样的不好确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