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KORG X3 中古编曲键盘合成器/电子琴拆解维修

楼主(2022-01-26):
几年前入手的,卖家是个键盘手,到手问题比较多,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彻底的整好,但基本可以用了。拆修它走了很多弯路,也拍了几百张相片。现在发帖出来,看能不能上个精华 重回帮帮团吧。

KORG X3 keyboard workstation 来自网图

KORG X3 keyboard workstation 来自网图

先简单介绍一下,一般人看这不就是个电子琴吗,也确实可以当个电子琴用。但其功能强大多了,相当于一个电子琴键盘 加一个装了 编曲软件,合成音色软件 的电脑了。在其生产的1993年,一个普通的电脑 可都不便宜。说实话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使用。

简单 参数:
61键(X2为76键版本)
标准力度键盘,带触后感应
最大复音数:32个 (双音模式下为16)
16通道
AI2音源
6M波形容量
预置音色:100x2
组合音色:100x2
GM库音色:136(含8套鼓音色)
8组鼓,114种打击乐音色
2个系统效果器,共47种效果器可选
键盘分割
16轨音序器
最大32000个音符(10首歌)
100个片段
3.5寸低密软驱
弯音/调制组合操纵杆
多信息液晶显示
接口:立体声输出,MIDI IN/OUT/THRU, 延音踏板,感情踏板,1个扩展卡插口
可通过选购的RAM卡升级,共6种PCM卡可供选择
5套音色盘可供选购
尺寸:1055 x 338 x 96 mm;
重量:10公斤
发行日期:1993年

楼主:
1,到手后就开始拆机,原机主说是电源坏了,所以也没有通电试下了。 SAM_0428

缺少很多螺丝。

但是螺丝还是很多,所以得准备小盒子装螺丝

摇杆,已经塌陷了。

软驱口

背后接口

显示屏,定制的显示屏,有点小了。

各种功能按键

2 简单拆机

取下后面的 铁壳

键盘部分

内部整体结构

手写 编号?

摇杆 塌陷 ,原来是这里断掉了。

电源板 也遭受了 破坏

保险还是好的?

古老的软驱

电源板 还缺少 部分元件,像是人为破坏

电源板的供电线

拆下电源板

软驱的连接线

固定线的铁丝

螺丝

主板连线

楼主:
很工整的电源板,

这里应该是个变压器

输入部分的 各种 压敏电阻?

这里有个 电阻看起来烧毁了。

背面

铁壳

4 主板部分

主板部分,上面是 主板,下面是按键板

接线部分

密密麻麻的接线, 接插件都是防呆的,没有同样的线插头

主板,后面 有2个插卡的地方

主板拆下来了

这应该是内存

一些集成块,这个应该是软驱控制器

KORG 定制的 CPU ,93年应该有 386的水平了吧

这个是它的系统盘,软件装在这个芯片里面了。

5 按键显示部分 图片上传的真慢啊,已经尽力压缩过了。
拆下的 按键板和主板

螺丝长度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显示部分电路板

按键板

全部 微动按键,喷了神油 复活

这个是键盘 电路板

这个带触后功能,白色接插件是接触后的

有防尘 布,

显示屏

6,音频接口板部分
MIDI 接口

元件布局很整齐,有点直来直去?

输出接口,6.5的大音频插头
7键盘部分
键盘是有单独铁支架的

键盘支架

这个是触后线

导电橡胶,好的是一个整体的,这个被原主 破坏性的 修理过,

这个导电橡胶的修复 我走了弯路,后续有说明。

破损

琴键是分组的,好脏,得洗洗。

导电橡胶。

楼主:
8 导电橡胶部分

  对于电子琴来说,这个是最容易损坏的部件了

应该是导电橡胶的击键的那块导电部分失效 ,原机主将 整条的 导电橡胶 断开了,
重新 排列 ,避开了 原失效部分。

击键破裂的部分,里面塞入了 蚂蝗皮子,不知道各地的叫法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自行车 气嘴的 那个橡皮管。

时间久了这部分也老化了发硬了。

有些需要工具才能 取出来

取出来后的。

琴键 洗干净了 放干,不能暴晒,会发黄。
9 摇杆部分的维修

塑料件洗干净,破裂部分用AB 胶粘起来 ,等胶水固化后 修剪下就可以了。

10. 软驱部分

软排线接口

型号,不是 1.44软盘的,是更早的720K 的 ,尤其是接口少见
无法替代

皮带老化断了
用橡皮筋 替代试试

皮带老化断了

电机,

以为软驱是坏的,拆的太彻底了,破坏了磁头的位置,

其实只是皮带 断了,我后来找的代替的 皮带 ,橡皮筋 没有 足够张力

磁盘达不到足够的转速 ,所以 不读盘。
等我认识到这点是,磁头又不好调了,

明天继续编辑吧。

楼主:
11 电路板细节

电源板部分,一个做工用料比较好的 开关电源

输出12V ,-12V ,5V
还有一路 升压到800V 给 显示屏的背光供电。

就是这里啦

按键板

显示屏电路

接口 音频板

主板

SYSTEM rom

音波表?

CPU
RAM

12 清洁后初装

黑键

白键

键盘手感较好,里面用了 金属弹片

开始我买了 硅胶管来代替原来的蚂蝗皮子,但是仍然有少数键 无效

而且 用了硅胶管 按键手感特差,

13 电源替代 和  通电

开始找了 2个电阻 替代 电源板上烧了电阻,结果通电电阻就烧了,

导电橡胶部分 因为我又用肥皂水洗了下,结果大面积 失效
用金属布胶带 粘上去试下。

用AB 胶修补好的 摇杆架子部分。

电源部分我发现 有个 DVD 机里面的电源 有 12 -12 5 V 输出,于是
拆来替代一下

简单的接线一下

可以开机,主板部分是好的。显示没有背光

于是开始了漫长的修理之路

1 修理原电源板
2 修理背光
3 修理导电橡胶
4 修理 软驱

楼主:
水了200多张图片,接下来的就是满满的干货了。1 修理原电源板
2 修理背光
3 修理导电橡胶
4 修理 软驱

走了不少弯路,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发现了很多自己的不足。

1 修理原电源板

这个电源 电路原理比较简单,对于大牛来说确实简单,但对我来说还是太难了

开始以为是简单的 几个电阻烧了,换了电阻后通电继续烧,

看了论坛上的一些维修开关电源的帖子,我才知道的灯泡法。

现在判断 估计是 开关管 坏了

于是开始拆

稳压管

光耦

将变了颜色 的电阻 和 开关管 都拆了下来 ,测试了下 这些 应该都坏了

用一个 9V 的交流电源来测试 变压器是短路了。
变压器开路好测,短路不好测
,的用交流来测

为此还做了几根夹子线

没错,就是测这个变压器

还好 ,变压器是好了,不然就很难得修了,元件还可以淘宝上买的到,
这定制的变压器 难搞了。

还通了一下直流电

拆了部分 可疑元件后 板子

电路一点点的测试,确定剩下的电路 没有什么问题了。

在淘宝下单了元件

等元件的日子里做了一个串灯泡的插座

简陋的可以用,用手机充电器 测试下

元件到货了

简单换上新的元件

串灯泡后通电,这次没有炸机了,有输出,
接着 做一个负载烧鸡 试试

做一个 USB 口 ,方便用USB 测量器

带水泥电阻 负载烧鸡

将破损的电路板一角用AB 胶 修补下。

修复好的电源板如图,看起来舒服多了。

负载烧鸡也过了,但是现在还是有个问题,
电源有 啸叫, 带负载后啸叫声音会大些,虽然和蚊子声音差不多,但是也很讨厌。

酒精洗板后也是那样。

怀疑过 是保险问题

短接保险

最后找到问题是这个 电容 在作怪

不是最有可能的 变压器噪音,而是这个瓷片电容

找电容 替代了一下,依旧有噪音,后来在 这电容点了热熔胶,
噪音就小多了

再来几张修好的电源图,真是有成就感的

开关管周边的几乎全换了。

楼主:
2 修理背光

显示模块

IMG20190104122952  IMG20190105161516

显示电路板,通过斑马条 连接到液晶屏

显示屏,斑马条

里面的显示是这种 高压 发光 板,冷光的,发光起来很漂亮。

测量大小后用 有机玻璃做一个。

如何将 发光二极管的灯 用上去是个难点。
开始用了食人鱼的二极管
但是太大了

而且发光不均。

后来找一个报废的手机,用到了里面的 屏幕的反光膜。

用上了强了一些。

反光膜

电源用到了手机显示屏里面的发光二极管,是侧焊接,大小也正好 合适 显示电路板上的焊盘

发光亮度比普通二级管还亮。

电源取了原来电路板上的显示电源的

计算好电阻后 电流在10mA。

发光依旧不均匀,但是可以使用了。
3 按键塌陷

这个按键塌陷,不灵活。按下去起不来了,应该是连接的地方 老化快断裂了。

用AB胶将连接的地方 加固了一下,强了一些,但依旧不是很好。

找来了小弹簧垫在下面,手感依旧不行。

拆了下来

重新用AB 胶粘接,粘连的位置 比原来向外了点。就好了

虽然比不上别的键了,但比塌陷前好很多了。
AB 胶不适合粘活动的地方,胶已经发白了。
4 导电橡胶的修补

导电橡胶的修复,困扰了很久。
我想到的办法是 重新一个 导电橡胶的支架,

网上定制的支架

买的小导电橡胶

网上定制的,有机玻璃做的支架

还用到了垫片

结果是可以用,但是按键感很差,原因是网购的小导电橡胶厚了,
这样修复算术失败了。

最后听了一个网友的建议,买了导电橡胶修复液,一个10来块钱的 黑色膏体胶,涂上去,等干了就可以了。
导电橡胶上的破损,我 用 静电胶带粘了下。

差的螺丝也网上买了配上了。

楼主:
5 滑块 阻尼感的修复

这有个滑块,开始喷了 神油,将这滑块 搞的没有阻尼感了,

这滑块

网上买到了  阻尼脂

涂抹到里面,顿时有阻尼感了,但是还是浅了些,神油不能乱喷。

6 没有修复的,软驱

这软驱比较古董,不是以前常见的34线的,

本来其实就是皮带坏掉了,但是动磁头了,不好校位了。

我这里还有 软驱,本来想改线的。后来发现 亚马逊竟然有卖成品的。

Korg-i1-i-1-Floppy-Belt-Matsushita-EME-213KRX-Emulator-_57 (1).jpg

Korg-i1-i-1-Floppy-Belt-Matsushita-EME-213KRX-Emulator-_57 (2).jpg

好像20多美元吧。
X3 在取下主板上的 2032电池后 出厂音色会丢失,需要通过 软驱 软盘来恢复,
但是可以通过 MIDI线来恢复网上有相关的教程,

这个是X3 原理图,本质不就是个电脑吗。

最后放上X3 的收集的资料吧

虽然很小众,但也许有人要,全英文的。

1拆机,电路图,维修用
2,简单使用说明书
3,高级使用说明书 分卷压缩2

网友:
预祝加精吧。

网友:
这帖子,荡气回肠啊。。。但想问一下,你买个这劳神子干啥呢?现在随便淘一个,都比这个好用多了吧。。。

网友:
图多到连光猫都杀了。。。

网友:
网速不够用了啊

浓浓的日货风,
个人比较不认同的是,
板子上有变压器等比较重的元器件就不该用这种纸皮板PCBA啊
毕竟这货当年应该也不便宜吧,为了节省这么点成本而拉高故障率。

网友:
大工程啊,看故障和断裂PCB,这货肯定是摔过,重摔。
PS,原机的电源板,整一个代换就不用这么麻烦了,背光冷光源需要高压,但是led5V妥妥没问题,原电源修不修都不影响。

网友:
这个差不多我手里入的雅马哈入门电子琴了

网友:
太老了,收藏做个念想吧。

网友:
真用心呀。问下那个定制的键盘架没用上吗?

网友:
这个真的很厉害了,恭喜修复

网友:
恭喜获得精华,恭喜重新入团!

网友:
恭喜加精哈哈

网友:
修完这个就成专家了。当时很先进、现在很过时。
能否补充点“触后”的正常结构图?了解一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