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55 QC-620镍镉智能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2-01-20):
得到一个555镍镉充智能电器

充电电流太大了,电池发热严重,拆开看看

变压器好小

背面元器件还很多

SN8P2704AS芯片

9926  电源管理IC  2片

短路5号电池口电流居然有1.5A

短路7号电池口电流居然有0.7A

充电电池发热,很热的那种,都不敢用这个充电了。

网友:
这是快充。我有一款劲量的,也是发热

网友:
居然现在还有这种镍镉电池充电器早就应该躺在废品站了。

网友A:
1小时快充,还有30分钟快充和15分钟急速充,电流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小时快充,还有30分钟快充和15分钟急速充,电流更大

估计得像台式机CPU同步整流降压供电,镍氢额定倍率10小时充满,镍镉可以5小时高倍率充满。低于3小时超高倍率快充,需要低内阻动力镍氢。

网友:
看说明,一节5号2000ma,二节5号1000ma,四节5号500ma,7号也大,2个以上一起充,或者修改电路降低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