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打造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能同时挂不粘锅与锅盖的黄铜挂钩。

楼主(2022-01-20):
创作原因

1:如果用长罗丝钉上到墙上,挂不粘锅,搞卫生抹墙,皮肤蹭到罗丝钉,很容易伤手。
2:玻璃锅盖没地方放。

经一周时间构思,有如下作品。

铜木结合,容易制作。

单用长罗丝钉伤手,对应方案加粗,加到10毫米粗,磨圆头,再打磨光滑,铜易加工选铜。

上墙上挺好看的。

铜不生锈,另一角度。

挂锅效果

10毫米铜杆稳重,可靠性高。

玻璃锅盖一起挂上,不占地方。

在煮菜过程中,如不需要盖时,盖子随时可挂上面。

以上创意可以吧,容易制作,不知有无加分

楼主:
罗丝钉无论长短,不应装在厨房,挂擦手毛巾罗丝改这样,挂不粘锅罗丝钉也改了,现在厨房看不见罗丝钉了

网友A:
果然巧妙!外端再加个防脱,是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巧妙!外端再加个防脱,是不是更好?

脱不了,绳子放锅把里面的,拍照忘了,刚完工。

网友B:
玻璃锅盖离摔碎不远了

网友C:
铜这么贵,太浪费了,可以用铝。。。

网友D:
感觉像是丁丁在抽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像是丁丁在抽烟。

虽然短小但硬度很不错,而且还耐久

网友E:
单用锅的话,要先把锅盖拿下来,有点繁琐,而且大物件最好不要两个一起挂,木头这玩意放厨房没那么长寿命

网友F:
自己动手固然好,但这审美观真与众不同啊

网友:
看到挂柱,没看到接水盒

网友:
在砖缝打孔,差评

网友:
这个麻烦,墙上打孔了杆子直接定里面还清爽一点

网友:
锅在里边还是锅盖在里边啊? 拿取是否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锅盖离摔碎不远了

绳子不断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这么贵,太浪费了,可以用铝。。。

现成铜棒,有1。2米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像是丁丁在抽烟。

想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短小但硬度很不错,而且还耐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用锅的话,要先把锅盖拿下来,有点繁琐,而且大物件最好不要两个一起挂,木头这玩意放厨房没那么长寿命 ...

树桩子,硬度很高,锯老半天,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动手固然好,但这审美观真与众不同啊

所谓的情调呗,自家盆栽的树桩子,有了新用途,算是文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