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机一半暗了,怎么弄?

楼主(2022-01-20):
kktv k55,今天开机时屏幕乱跳了几下,然后就这样了,右边黑了,但屏幕内容还能勉强看到。
看起来像是背光坏了?

图片小了点,右边黑了,就这么个情况:

请问是什么原因?维修成本大概要多少?谢谢

网友:
背光坏了,换或者修

网友:
背光坏了,记得全换,不要只换一半

网友:
有灯珠坏了,拆开换灯珠或者灯条

网友A:
0成本维修创维42寸液晶电视背光故障,附带拆屏教程:https://www.mydigit.cn/thread-6826-1-1.html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源板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成本维修创维42寸液晶电视背光故障,附带拆屏教程:https://www.mydigit.cn/thread-6826-1-1.html ...

太好了,先学习一下,看看怎么动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背光电路出问题了,有一组输出无电压了

网友:
换背光也不容易

网友:
修电视最大难度就是拆屏

网友B:
我台飞利浦55寸也是这种问题,自己不敢拆屏还是拿出去给人修了,现在的飞利浦质量也不怎么样,三年都不够就坏了,家里还有台14年买的sony电视到现在还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台飞利浦55寸也是这种问题,自己不敢拆屏还是拿出去给人修了,现在的飞利浦质量也不怎么样,三年都不够就 ...

这个主要是价格降了材料品质下降,而且也要看运气吧。
我这电视是15年买的,现在坏。
之前买个容声电冰箱,过保就坏。
一个索尼45寸液晶电视,差不多10年了,但平时一个星期未必开一次,现在也是偶尔屏幕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