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做的点焊机求解

楼主(2022-01-20):
没事把家里的微波炉拆了,做了一个点焊机,次级3圈35平方的线,控制板是大功率100a的可控硅电路板成品板,输出大概4.8v左右,现在有个问题求师傅,可以很好的焊接0.1的镍片,本来有几个东城的电池,有几个虚焊,准备补一下,怎么都焊不上,都烧红了,还是焊不上,不管怎么调电流,时间,都不行,本来输出端接了个铜鼻子,到最后还是拆了,有阻抗,还是不行,求做成功的解答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A:
三圈电压3伏多,怎么到的4.8

网友B:
电流调大来,时间调小来,最小的时间

网友C:
电流太小,温度不够,把电池镍片换成你那0.1的应该可以

网友D:
点焊针太粗,另外是否专门的点焊针,纯铜不行。

网友:
东成电池包好像是0.3还是0.4的镍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圈电压3伏多,怎么到的4.8

我用表测量的不知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调大来,时间调小来,最小的时间

调最小0.1的镍片都搞不了,求解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太小,温度不够,把电池镍片换成你那0.1的应该可以

0.1确实可以焊的非常牢固,但动力电池,0.1的怕电流太大发热,

网友E:
由次级4.8V大致可以判断出次级匝数在5圈以上,那么次极线就不会太粗,电流就不会太大,而电动工具电池包的电池连接片大多是较厚的镍片,需要较大的点焊电流,所以点不住。建议次级35平方铜线4圈,效果较好,但从制作经验来看,单个微波炉变压器制作好了也难点0.2mm的纯镍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焊针太粗,另外是否专门的点焊针,纯铜不行。

这个点焊针是专门购买的,点焊用的,加控制板加线,加总共花去8-90快,效果不理想,有人说线圈减少,有人说加大线圈,不知道听谁的,求解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次级4.8V大致可以判断出次级匝数在5圈以上,那么次极线就不会太粗,电流就不会太大,而电动工具电池包的 ...

首先谢谢老师回复,我用的是35平方焊把铝线,绕了3圈,我有16平方纯铜线,有的人说最起码6-7圈,真不知道听谁的,最失败的diy成本花了小一百,效果,我还有一个一样的微波炉变压器,问一下初级并联还是串联,效果好呢,100a.的控制板能不能承受住

网友F:
为什么不放电池照片。单变压器点0.2的纯镍有点困难。0.2以上可以考虑双变压器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放电池照片。单变压器点0.2的纯镍有点困难。0.2以上可以考虑双变压器版本 ...

我还有一个微波炉变压器,能不能帮忙说下,初级串联还是并联,次级并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老师回复,我用的是35平方焊把铝线,绕了3圈,我有16平方纯铜线,有的人说最起码6-7圈,真不知 ...

我做了2个变压器点焊机了。控制板和你一样,小功率的700w,点焊0.15镀镍没问题
其实和你控制板没关系,焊不牢就两点,一是电压,电压高了电流肯定小,二十内阻,内阻大了电流也小
估计你的表不准吧,三圈一般不会4.8v    比较好的数据是25平方铜线4圈,4伏左右
铝线绕制本身就要打折扣,35平铝线也就相当于25平铜线,已经刚及格。还要看你的平方线是不是足平,很多所谓厂标和国标线,都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老师回复,我用的是35平方焊把铝线,绕了3圈,我有16平方纯铜线,有的人说最起码6-7圈,真不知 ...

没仔细看你一楼的帖子。家用微波炉变压器,次级三圈电压一般是3V左右,不会到4.8V的,改用铜线绕4圈效果会好些(25平方以上,改用铜线的原因是尽可能减低内阻和铜铝线间接触电阻),但想点0.2mm纯镍也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老师回复,我用的是35平方焊把铝线,绕了3圈,我有16平方纯铜线,有的人说最起码6-7圈,真不知 ...

双变压器的一般初级并联,次级串联,线要粗,次级总匝数5-6匝(要根据实际效果稍微增减),功率大的变压器圈数可多些,功率小的变压器圈数适当少些,相位不对的话调整其中一个初级接线。双变压器工作起来初级电流较大,100A板载的双向可控硅很勉强(主要是板载的那种耐过流和耐过压性不高)。

网友:
那个焊针的针尖要清理干净露出金属,图片看起来氧化严重

网友:
次级绕线得用铜线、厚紫铜带…反正不要铝线芯

网友:
用双变压器,次级用铜线,16平方最少2根最好3到4根并绕(绕不开把线皮扒了换成热缩管或者黄蜡管),每个变压器2到3圈,还有你那个焊笔最好换了,电流回路除了工件不允许有非紫铜的部件,改好了0.2的纯镍应该能焊,再厚的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