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Compare Flash Content Mismatch,原来是1贴的,我贴成4贴的

楼主(2022-01-20):
是不是还需要哪里跳一下线,颗粒是Micron,1Tbit (16k) ,MT29F1T08CMHBB(L06B)

网友A:
CE跳线没跳好。改成奇数跳线。

网友:
Compare Flash Content Mismatch,

网友:
CE跳线没跳好。改成奇数跳线。如果板子没有丝印的话,最好发个照片上来,论坛里这方面的大神还是很多的。

网友B:
通道4的CE不对,是不是贴片或跳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跳线没跳好。改成奇数跳线。

跳线好了,只能双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4的CE不对,是不是贴片或跳线有问题

只能双贴

网友:
双贴的CE分布图是什么?

网友:
板子图上一个啊

网友:
通道3明显有问题,显示ID8个,应该和其他通道一样4个ID才对。显示8个肯定是虚焊了或者CH3CE0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