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上一个18650电池的挂钥匙扣上的小手电

楼主(2022-01-20):
有没有能上一个18650电池的挂钥匙扣上的小手电?最好可以变焦。有推荐吗?那种内置电池的手电我觉得电池不耐用。更换也麻烦。

网友A:
用18650电池的手电能小到哪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8650电池的手电能小到哪里去?

只要钥匙扣够大,裤环够结实,再大也不是问题。

网友:
18650还小?还要变焦?你裤腰带多粗啊
用的不多的话内置那种还可以的,续航一般够用了

网友:
我有个用3粒纽扣电池的小手电,带了半年硬是没有用两次,拆下来了。还打着警用标志(确实从派出所拿出来的)

楼主:
说实话,论坛里的魅色C1可以,就是不能变焦这点我不喜欢

网友:
14500电池也可以

网友:
下周来吧,这个应该满足你的要求,下周1000m来吧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5347

网友:
再过50年看看电池有没有大的突破吧

网友:
18650变焦 小手电腰不错。。。

网友:
手电品种真的很多实用的不多

网友:
18650就那尺寸了,还怎么小啊?

楼主:
有没有和魅色c1差不多大小,能上18650电池,能变焦的手电筒?质量好点的,C1很好,可是不能变焦光线,哎~遗憾

网友:
变焦的都不会太小,18650的更大。看你干什么用,挂钥匙上的越轻越小越好。平时偶尔用用建议:极限之光(用纽扣电池)大拇指的一半大小或者大点的SF  SIDEKICK(充电的)汽车遥控器大小,质量很好,能用好多年。18650的挂钥匙上想想都有喜感。

网友B:
18650对于楼主来说算钥匙扣手电的话,手提探照灯在楼主眼中也许就算个小直而已吧。楼主灭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650对于楼主来说算钥匙扣手电的话,手提探照灯在楼主眼中也许就算个小直而已吧。楼主灭霸。 ...

坛内C1大小的就可以,但是它不能变焦光这点没有是个遗憾

网友:
钥匙扣上极限就是aaa的了吧,,aa的都太大了
我的极限钛合金的AA都感觉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内C1大小的就可以,但是它不能变焦光这点没有是个遗憾

我EDC是奈特科尔的TIPSE。虽然性价比很差但还比较好用。曾经有9.9的COB的钥匙灯但抢不到。然而这些都是定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