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内存坏块引起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2-01-20):
一条DDR3的台式机内存条,装机开机正常,装系统正常,系统运行正常,长时间开机不进行任何动作也正常,但是只要一运行软件,哪怕是只听一首歌,过一会也会自动重启,没有蓝屏,没有警报,直接重启。一般直接重启都会怀疑电源问题或者CPU供电或者散热问题,结果试了几次都不行,后来换了条内存解决了,用微软的内存检测软件测了下确实有坏块的样子。头次因为内存问题自动重启的

网友A:
检测软件叫啥名字?我的也会有时候运行个东西就直接定屏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软件叫啥名字?我的也会有时候运行个东西就直接定屏重启

微软内存检测工具WINDIAG Windows Memory Diagnostic

有的pe就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软件叫啥名字?我的也会有时候运行个东西就直接定屏重启

基本大部分PE都带,我用的老毛桃的

网友:
检测内存故障,有个简便的办法,用RAR压缩一个较大的包,然后解压,内存有问题的解压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