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空调里的云链物联网模块 ESP8266EX

楼主(2022-01-20):
智能空调上拆的,就是可以用手机APP无线控制的那种空调
很好奇里面长什么样子

上面写着云链,叫这个名字的很多,没查到具体是哪家的

天线

线头有黑胶保护,好评

插头有点像电脑风扇的那种,多俩卡扣。我做了一个转接头,
按线的颜色大概的接了一下,插电脑上并没有任何反应。

卡扣设计的很容易拆

里面的样子

背面除了焊点,就是测试点了,没有任何东西

屏蔽罩好评

拆除屏蔽罩,里面就俩芯片,外围应该是供电部分

主控来自乐鑫科技的ESP8266EX

右边那颗FM25Q08A 是FLASH存储器芯片,存储器容量为1MB

跟智能家居设备里常用的瑞昱Realtek RTL8198,对比一下大小

装上它的天线后就是这样子,天线都比模块大了。

网友A:
这个是TTL输出的 你接USB 肯定是没反应啊  另外2喽说错了   那个是1M的SPI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TTL输出的 你接USB 肯定是没反应啊  另外2喽说错了   那个是1M的SPI芯片

谢谢指正,我改一下吧,所有的数据都是立创那搜的,可能找错了

网友:
这就是一个ESP8266-01S吧!

网友:
物联网,是wifi吧

网友:
就是一网卡模块,只是模式不一样

网友:
插电脑没反应那肯定不是USB协议的

网友(2024-01-27):
最近拆了一个4G 物联网模块, 有空发上来

网友:
能不能改成远程遥控开关呢

网友:
似乎较多的智能家电都是使用8266这个方案

网友:
屏蔽罩焊上去的?

网友B:
买过好多过8266模块,这个可以改程序的,用那种CH340的转接线连电脑。用贝壳物联平台,把家里的灯都改的可以用天猫精灵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过好多过8266模块,这个可以改程序的,用那种CH340的转接线连电脑。用贝壳物联平台,把家里的灯都改的可 ...

您好。能改小度控制吗?以及改程序方法。谢谢

网友:
螃蟹的芯片不错呢

网友:
用手机上APP可以远程操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能改小度控制吗?以及改程序方法。谢谢

查了一下可以接入小度,不过我没有试,我只有天猫精灵。原理都是一样的,大概步骤如下
1、在贝壳物联(www.bigiot.net)注册,登陆账号;添加设备,记住使用随设备提供的ID和APIKEY,
2、搭建8266的开发平台,或者就直接用记事本也行。将在贝壳物联获取的ID和APIKEY写到程序最开始。
3、8266上电连接到贝壳物联平台。
4、在天猫精灵(小度也一样)里添加新设备,选贝壳物联,会找到了设备,就是自己定义的设备,然后就能控制了。
贝壳物联(www.bigiot.net)有实例,照着做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可以接入小度,不过我没有试,我只有天猫精灵。原理都是一样的,大概步骤如下
1、在贝壳物联(ww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