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AIR 2改装车充

楼主(2022-01-20):
继mini一代飞丢后,入了个air2,这玩意啥都好,但因为电池是3s的,对应的电池管家不能像mini系列直接使用qc输入充电,这就不方便在车上充电了。原装车充299一个,某宝寨货二三十,但咱们就算敢用,也不是去买这类垃圾的人吧。
于是就有了DIY的过程。(我知道最简单的是逆变器,但对于车上没有220V需求的我,给它专供一个,没有必要,而且体积大不方便携带收纳)
某度搜索一圈下来,有不少前辈作品,pd充电宝+诱骗器+二三十寨货车充,多级转换浪费效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344
在自家找到了个寨货的方案,感叹大疆电池的充电不加密吗,,,
https://tieba.baidu.com/p/7384237322?pn=1
逛了一圈下来,得出结论,这电池当普通电池充就行了,没讲究,没加密。。。问题一下子简单了。

那新问题也来了,接口,转接线三十多一根,不值啊,那动点歪脑子吧。

先把管家拆了先,这玩意好像也是两百多吧,真觉得不值。。。

主芯片 HC32F030 自主的单片机,说是更牛逼,

3510AE 每个电池口两个,猜测是开关,切换给哪个电池充电,

看到这应该能猜到,我打算在管家上加个电源输入口,来实现车充功能,这样同时拥有管家的全部功能,约等于车载电池管家
因为管家体积很薄,正面开口影响电池插拔,而充电电流都在3A左右,对接插件的选择有点头疼,常规的5.5*2.1放不下也吃不了这么大电流。

无意间看到手边的type-c充电线,这玩意可承载电流不小,也够薄,一比划,完美,开挖。

生疏的手艺,自我评60分吧(本来想内藏的,挖好发现线的插头部分不够穿过外壳,所以就做成跟外面平行了)

剩下的就简单了,拉两根线到管家输入口,选用22awg线材,这里要注意走线位置,下盖很多加强筋,会把线压废。

完工合体,外观还是比较满意的。

上电,指示灯黄绿一起亮,正常工作。

本帖完,这只是管家部分,其他的材料还在路上,等待下一篇更新吧。

网友(2022-04-21):
以前改过晓 充电宝通过升压模块也行

网友(2023-06-14):
不懂就问:对充电器和TYPE-C充电线有要求嘛,电压上去要协议握手成功嘛

网友A(2024-03-15):
学习了,不知道电压要怎么调,选择输入13.2V吗?

楼主(2024-06-11):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不知道电压要怎么调,选择输入13.2V吗?

参考电池标签上的 限制充电电压,应该是1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