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瞎猫碰死耗子:复活老古董hp54501a示波器;并分析时钟芯片结构。

楼主(2022-01-20):
说来惭愧啊,long long ago之前得到的这个老宝贝,那时俺还和现在的媳妇谈对象呢。那时看到这个老古董,瞬间就被它这浓浓的复古工业气质给迷住了;遂抱回家。当时开机就出了一个“先天的毛病”:时钟芯片ds1235yw电池失电,造成无法校准,整机无法使用。遂上网寻找秘籍,看有无起死回生之术;正好觅得。为保险起见,又在网上买了好几个ds1230,卖家说这玩意通用的。碍于当时俺手头无趁手的兵刃,手艺还欠佳;加之工作生活的繁忙,回天乏术!遂仍到床下沉淀了起来。话说这些年慢慢有了些空余时间,每天都几个小时可以很爽快的玩耍,加之陆续添置了好些个工具。闲着也闲着,开始折腾呗。

具体说:早些年拆下的那个ds1235,早已在拆拆装装中缺胳膊短腿了。只剩一个残体,索性拿出电磨慢慢打磨开拆,发现这个28腿的躯体内藏了个8条腿的ds1210,有两个纽扣电池给这个芯片供电,用于保存数据。参见“矿坛vkjmmy:hp54503校准”。得了,估计ds1230和这个差不多,由于手头有好几个1230,于是拿出一个当小白鼠,五马分尸,我到底看看你里面啥样子!先是王八翻身,从肚子上打磨,发现里面是绿色的电路板,不对!又翻过来,从王八盖子上打磨,这才发现,原来印着“ds1230¥%……”的这个只是一个壳子。拔掉壳子,继续打磨,慢慢露出了一个小电池的身影。牺牲了每天晚饭后的两个小时遛弯时间,终于把这个电池给扒出来了。透过缝隙,看到电池的下面就是一个8条腿的ic,应该是1210的身影吧。测了电压,0.2v。已经没电了。对比了1230和1235的电池,前者明显要比后者大,且前者有一个电池,后者有两个电池。下面就是换电池,上机,意料之外的是:仍然自检不通过。此时我这个泄劲啊,无奈之时,把手头剩的另外一个1230再换上。靠:瞎猫碰死耗子,竟然通过了。赶紧校准!手头木有bnc的线,刚好有一根玩收音机做的信号线,一头是bnc,一头是两个夹子,正好,用一个长腿电容,夹子夹着,凑合着完成了自检。哈哈,至此这个老古董有复活了。多年的老坑终于填了!!
看着这绿油油的画面,说不出的美感!!!结尾,请教大家个问题;这八条腿的,怎么最后衍生出的28条腿?俺这最后碰到的死耗子,到底为啥,一批的芯片,那个都没电了,这个里面还有电?先谢大伙了。

借的图:自检失败

借的图:自检失败

1230的电池对比1235,明显大了一圈。

1230的电池对比1235,明显大了一圈。

自检通过

自检通过

担心夜长梦多,赶紧校准。

担心夜长梦多,赶紧校准。

担心啊。。。。

担心啊。。。。

卖糕的:复活啦!

卖糕的:复活啦!

网友:
绿光确实漂亮

网友:
外接个电池座,以后换电池就方便了。

网友A:
最后这个正玄波,好奇怪。

网友B:
为啥你的显示器辉光这么好?
我的绿杨YB4324调最亮依旧不行?怎么判断是不是显像管不行了?

网友:
惠普的54501A采样示波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这个正玄波,好奇怪。

这个机器的画面,可以是点状图,也可以是这种线状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你的显示器辉光这么好?
我的绿杨YB4324调最亮依旧不行?怎么判断是不是显像管不行了? ...

因为他的是惠普啊

网友:
修好后精度咋样

网友:
这种看一下有没有烧屏就基本上知道状态了

楼主:
这机器相当抗造,用着完全没问题哈。。

网友:
直接焊个CR2032的电池座就行了,方便后面换电池,看见其他坛友就是这么改的

网友:
这种屏显的我也好想买一台,但是考虑到多通道的波形颜色是一样的,就罢了。

网友:
long long ago?还可以上网寻找秘籍?看来也没几年嘛我还以为是上世纪的事呢

网友C:
这种就是短命设计。 SUN工作站就这种芯片,全部都是一个毛病,没电了丢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就是短命设计。 SUN工作站就这种芯片,全部都是一个毛病,没电了丢数据。 ...

人家设计的时候也没想到会有人用几十年的

网友:
这叫计划报废吗

网友D:
我也有台200M的老菊水,屏显示有问题,本来热个1小时还能显示,现在干脆罢工,按大师清理过屏管接头也没用!扔库房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台200M的老菊水,屏显示有问题,本来热个1小时还能显示,现在干脆罢工,按大师清理过屏管接头也没用 ...

日货比美国货还是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