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一个按键如何禁止二次响应

楼主(2022-01-20):
假如共有播放,快进,快退,停止四个按键,当播放键按下一次后执行播放命令,机构动作。
要求:再次按下这个键时不能起作用,必需按下其它键才行,如何做到这个?

网友A:
设置4个标记位,按下置1,其它3个置零,然后该按键标记为零时才能有效。

网友B:
单片机程序按2楼方法     机械方法按   电风扇那种档位开关不就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程序按2楼方法     机械方法按   电风扇那种档位开关不就是吗?

琴键开关

网友:
其实只需要一个标志变量就行,0=无任何键按下,1~n代表对应的按键已经处于按下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4个标记位,按下置1,其它3个置零,然后该按键标记为零时才能有效。

有思路了,谢谢。

网友:
简单 按按键时根据不同按键给变量a赋不同的值,检查变量b,若b!=a则令b=a,且解析b值完成按键操作。当b=a时忽略即可

网友:
设标志做记号,根据对标志状态的判断来确定每一步的动作模式就好了。我想法是,例如:快进键kj和标志fj,当fj为0时kj可以操作,而在kj操作时fj置1其他按键操作时fj清0;说的挺绕语句很简单:if((kj==0)&&(fj==0)){fj=1;***按键有效时需要的操作语句****;}
if(其他按键判断有效){fj=0;***其他操作语言***} ,此时如果其他按键没有操作则kj就不会有效了。

网友C(2022-02-21):
增加一个变量记录上一次的按键值,按键后检查本次按键值与上一次的键值进行比较,如果相同就放弃,不相同再进行下一步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增加一个变量记录上一次的按键值,按键后检查本次按键值与上一次的键值进行比较,如果相同就放弃,不相同再 ...

这个才是最简明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