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电动车充电器如何降低功率

楼主(2022-01-20):
电动车充电器烧了,更换3842场管以及相关电阻,空载正常,慢慢加大负载的测试中,功率达到240瓦的时候又烧毁10N60场管,现在想降低概率使用,除了增大开关管的限流电阻还有其他办法降低功率吗,请各位师傅教我

网友A:
原来的功率是多大的呢?换的MOS是拆机的还是买的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功率是多大的呢?换的MOS是拆机的还是买的新的?

原来的功率不知道充电器是捡的,打算修好学习学习,买的MOS是用红包买的新的,以前是12N60我换的10N60所以想降低功率使用。

网友B:
加大输出检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大输出检流电阻

你是说开关变压器次级的那个小阻值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C:
铅酸电池充电器的输出端一定有检流电阻,加大阻值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输出检流电阻

多谢指导,看到电子报上说功率限制是在高压侧完成的,我还在高于部分冥思苦想呢,看来只看书真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池充电器的输出端一定有检流电阻,加大阻值就行

多谢指导,请问加大了检流电阻是不是转灯的电流也会变,这个充电器有点特殊没用358,用的JH608也查不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