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国产出口的大LED灯

楼主(2022-01-20):
又搞个大灯,第一反应是拿手上就感觉不一样,非常硬朗也挺沉,质量不会差,到家力马开拆
直径600,灯罩有轻微破损

背面有厚厚的泡沫垫,中间是安装支架(拆后才知),带两触点,

画圈的是两个带构式触点,耐压250v,6A

拆掉灯罩,果然没让人失望,但看到岛国文字又有点失落

失落的原因

找到被弃的原因,插接头掉出来了

原来断掉了一截

安装说明

驱动,开始不明白怎么有个透明窗,拆后才知道是遥控接收窗

拆开,用料不磕碜

双电源芯片并联使用,确保可靠供电

无字的遥控解码芯片,断电记忆存储芯片,LED驱动管理芯片

安装卡扣,活动卡舌带锁定机构

拆解展示结束,简单看了一下电源初级端,电源整流后,经两个耐压250V电容中间串了电感并联后送达控制芯片启动,这样是不是可以接220电源?……

网友A:
电压是100V的,直接接220估计电容先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100V的,直接接220估计电容先爆

照说我这里不可能用到110V的照明啊,谁家没事还特给照明电源安个降压转换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照说我这里不可能用到110V的照明啊,谁家没事还特给照明电源安个降压转换器吗? ...

可能工厂里面有110V电压,这玩意要么换驱动,要么改220V,不知道直接换400V电容行不行,也许还有哪里得改。

网友C:
日本本土吸顶灯是这种标准接口,直接一插一旋就能用了

网友:
不是什么双电源并联吧,是分了两路出去,单独的
可能灯珠色温不同,遥控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工厂里面有110V电压,这玩意要么换驱动,要么改220V,不知道直接换400V电容行不行,也许还有哪里得改 ...

估计高压电容,两个驱动的启动电阻要换,至于遥控解码和断电记忆芯片的供电,由PN8015转换和78L33把控,应该不需改动,但即使能用220V电源,但遥控解码芯片也无法配上,所以还是要换驱动才能利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本本土吸顶灯是这种标准接口,直接一插一旋就能用了

那就应该还有个安装座之类的

网友:
要换驱动,这种集成度高的驱动芯片内部的mos耐压和通态电阻都是设计好的,没有太大的冗余

网友D:
哈哈,跟小日子过的不错的那个国家的产品相比还是我们国家科技含量高,你看我们国家生产的LED灯具就用三五个元件就能驱动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跟小日子过的不错的那个国家的产品相比还是我们国家科技含量高,你看我们国家生产的LED灯具就用三五 ...

应该这样说:“我们国家的电压高,只需少量的元气件就可点亮LED灯,但岛国的电压低就需更多的元件来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跟小日子过的不错的那个国家的产品相比还是我们国家科技含量高,你看我们国家生产的LED灯具就用三五 ...

但这个驱动也不是也不是真有多讲究,只是多整了些照明以外的功能,才多出点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跟小日子过的不错的那个国家的产品相比还是我们国家科技含量高,你看我们国家生产的LED灯具就用三五 ...

14年乡下自建房装修,就是听了一众吹吹,8个主灯全松下,1年不到3个频闪1个不亮。同期安装的48个欧普筒灯,到现在坏了2个
我不知道拿几百千把块的和2块钱一个的比较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
这做工真心说不错啊,不过价格应该不会太低啊

网友:
换220伏驱动板1步到位,有动手能力改电容,换220伏电源芯片。灯珠可能是日亚原装进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应该还有个安装座之类的

tb有卖的,松下的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