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家必多5孔插座

楼主(2022-01-20):
前一阵子用红包买的,到手1分钱。到手拆开看了看,带安全门,一体铜排结构,铜排看着有些单薄,但还可以用,带1000W以下的负载应该没问题。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家必多5孔插座

限流电阻红红黄金(220KΩ,1/6W),这个要悬空,通电后,限流电阻发热较大,不要靠近塑料柱,以免加速壳体老化变脆。

这是另外一款红包买的1分钱5孔插座,无品牌,内部结构一样。

这种插座主要是用来做低功率电器延长插座使用。

2米0.5m2的铜质线芯护套线。

相关链接:

DIY一根2芯延长线附较细RVV电线简单压接方法

网友A:
LED限流电阻那么小,感觉容易烧坏,换成1/4或1/2W的吧。

网友B:
这商家靠啥赚钱啊,这东西成本绝对高于一分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商家靠啥赚钱啊,这东西成本绝对高于一分钱吧

变相刷单,赔本赚吆喝

网友C:
同道中人我撸了三个,到手了不知道拿来干嘛,看见红包不用好像损失了几百万这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道中人我撸了三个,到手了不知道拿来干嘛,看见红包不用好像损失了几百万这毛病 ...

我前几天开始已经放弃红包了,没需要的东西,不需要的总叫我多少添点,索性不买了,,,,等红包作废,,,,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限流电阻那么小,感觉容易烧坏,换成1/4或1/2W的吧。

1/6W,功率小了些,有机会再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道中人我撸了三个,到手了不知道拿来干嘛,看见红包不用好像损失了几百万这毛病 ...

这种插座主要是用来做低功率电器延长插座使用。

网友:
内部空间很大改个遥控插座

网友:
价格美丽动人,超值了

网友:
带带小电器不错

网友D:
很久没遇到1分钱的车了

网友E:
感觉比你买的值呀,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久没遇到1分钱的车了

1分钱的车,可遇不可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比你买的值呀,嘿嘿。

你这个看着不错

网友:
可遇不可求

网友:
祝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财源滚滚!!!

网友F:
内部空间比较大,加一个遥控模块,功率在1000w以内,配合天猫精灵之类的使用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部空间比较大,加一个遥控模块,功率在1000w以内,配合天猫精灵之类的使用应该不错。 ...

这种插排一般标称500w,带小电器还可以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