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请问机舱里这些黑罐子是啥?

楼主(2022-01-20):
网上看到一张图,请问机舱里的这些黑色罐子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
试飞的时候压仓的,靠调节里面的水量模拟载人载货不同状况下的差别

网友:
增氧机?不是说喘不上气来吗?这玩意钉子都能射墙里边,人生顶肺啊

网友:
看装饰是客舱  然后贴了这种黑黄胶带应该是测试用   2楼说的应该是对的

网友A:
煤气罐,这飞机应该是油改气的,改用天然气做燃料的,比汽油省一半,出租车司机都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煤气罐,这飞机应该是油改气的,改用天然气做燃料的,比汽油省一半,出租车司机都知道。 ...

错了,明明是装的乙醇,顺应“碳中和”

网友:
应该是压力容器,好多管线感觉很复杂的样子,不太像是只灌水压舱。

网友(2023-01-05):
如果是压仓水不该有危险标志???

网友:
载荷试验吧?找到了另外一张图

网友:
波音首架777X原型机。

网友:
又跟着涨知识了

网友:
又一次学习到了点知识

网友:
水压仓,测试不同点位负载情况的

网友(2023-02-11):
里面装的全是沙林毒气

网友(2023-09-27):
引用 网友B:
错了,明明是装的乙醇,顺应“碳中和”

会不会是电池,纯电

网友:
测试用的压舱物?

网友:
油改气,必须是油改气。

下一步换三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