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力信lishin 0335C2065(20v/3.25a)笔记本电源、附修改电压方法

楼主(2022-01-21):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为了我的JBL duet2.0 18V电源,继续研究!力信应该是日本进口品牌吧,做工非常牛逼,很重,很有分量,对比昨天拆的20v垃圾电源真是小巫见大巫。

改好应该可以出好声音。
开拆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大力出奇迹,用汽油涂接口等一晚上就可以开拆了,过程不再赘述

拿掉屏蔽罩后庐山真面目

铜用料十足啊

欣赏完做工,下面进入正题
上细节图

仔细看低压部分,居然不见431,这个芯片反复酒精擦才勉强看清一部分(后面才知道是ST 103aiw
431对我已经毫无难度了,这个可咋搞??电路板标记e1附近有个贴片三极管,是不是431??
反复加热擦洗(进口货涂胶了 酒精擦不掉,必须烙铁反复刮),这个丝印标记为a1t 是BAW56W 一查是两个二极管并联了,那显然不是调压的。
那咋办?口水大法伺候!!

找来棉签,沾点口水(自来水),挨个电阻涂,边观察电压变化
发现很多都会变电压,有七八个电阻,这就难倒我了,
所以口水大法不是百试百灵,有局限性。拿捏不准的时候还是老老实实查103aiw芯片数据

关键在于找准第2脚,用万用表蜂鸣档很容易找到,4脚负极 8脚正极
接着就容易了

然后这个芯片是带Vref的双运放,pin2是运放1的负输入,正输入是内置的一个2.5v的参考源,因此修改的关键就是修改pin2连接的电阻分压网络,使之满足公式Vdiv=Vout*R2/(R1+R2),如下图:

其中Vdiv是参考电压2.5V,Vout是期望的输出电压值。

这个是修改参考图,大家按这个改就行了

本电源R1位1542,15.4k,R2为1620+2001两个电阻串联后 大概2.2k
1、原始的:2.5v=20v*2.16k/(2.16k+15.4k)

2、如果想升高电压,那么改变R2电阻阻值
如果修改24v 修改后的:2.5v=24v*x/(x+15.4k);  解x=1791欧,原r2是两个电阻串联,162欧+2000欧,这时,只需要将2000欧的电阻替换为1791-162=1629的电阻即可。
3.如果想降低电压,那么减小R1电阻阻值至13.39k即刚好输出18v,并联82k电阻即可。或者直接取下,换成13k即可。或者增大R2阻值,把1620拆下,换成500欧姆(两个1k并联),我就是采用这种方案,最终输出电压17.9v 完美收工
其他电压要求根据公式计算即可

力信电源论坛这个算首拆了,TSM103AIW论坛资料较少,不比431那么容易,需要仔细找对2脚。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791
https://www.shoudian.org/thread-279741-1-1.html

网友A:
牛掰,学习了,改天我也试试

戴尔笔记本电源19.5V输出改12V输出(DELL LA90PS1-00)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3536-1-1.html

网友B:
汽油不是很快挥发了么,涂接口有用?超声波贴合的有没有用?

网友:
小伙伴们惊呆了

网友C:
“开拆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大力出奇迹,用汽油涂接口等一晚上就可以开拆了”
这话不太明白,是大力奇迹拆的还是汽油轻松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掰,学习了,改天我也试试

我跟您就差一点——牛掰了,学习了,但我是没办法改天也试试——知识储备明显不够,看了,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拆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大力出奇迹,用汽油涂接口等一晚上就可以开拆了”
这话不太明白,是大力奇迹拆的 ...

汽油涂接口->等一晚上->大力出奇迹

网友:
看起来1234调电压,567做啥的呢

网友:
改的很好,很实用!

网友:
好资料,我也有此电源,有空改它24V玩玩,

网友:
铜用料足的电源散热片都是铜的

网友(2022-02-20):
好巧,我也在改这个电源

网友:
尽量不要用汽油大法开壳,我开过几个后弃用这种方法了。因为汽油会令塑料外壳变脆,除非你不打算再用这个外壳!

网友(2022-05-05):
引用 网友B:
汽油不是很快挥发了么,涂接口有用?超声波贴合的有没有用?

有用的,不过wd40更好用

网友:
楼主功力很牛   解刨得很到位 佩服

网友(2024-02-16):
感谢楼主,我改24v成功了,但是接白菜白光会保护,能否介绍下去保护的思路,谢谢

网友(2024-04-19):
洋二电源料足,我也喜欢

网友(2024-12-22):
老贴作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