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LED驱动电源CQ-FGQ-SW50W60G

楼主(2022-01-21):
灯亮一直闪,说明灯是好的,驱动坏了,拆开看下是不是电容不行了

楼主:
清这些胶半天,不想修了

网友:
维修图个乐趣,不想修就丢垃圾桶
灯亮但微闪也可能是灯珠坏了

网友:
还是挨个测灯珠吧,我修了很多次还没发现驱动坏的

网友:
直接换驱动吧,厂家打这么多胶就是不想让人修

网友:
胶都拆完了,确定驱动坏就修修吧

网友A:
十有八九是灯珠的问题,电源拆开不修也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有八九是灯珠的问题,电源拆开不修也对

灯珠合金线烧断在手电筒里更常见,直接换倒装芯片LED灯珠,替代易烧断CREE欧司朗仿流明等原装灯珠。楼主电源不值得修,环氧树脂灌封热风焊台很难融化建议卖废品,买新的恒流驱动。

网友:
拆开也半残了~

网友:
100UF测量98UF应该算正常吧?

网友:
不好处理较

网友:
打了胶的麻烦,不注意还会拆坏元器件.

网友:
灯亮一直闪,说明灯是好的,驱动坏了-------感觉你这个逻辑还是有些问题的

出现灯闪的情况,其实灯珠和电源损坏,都是有可能的,

不过,相对来说,电源损坏的机率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