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从马里亚纳海沟到青藏高原,那些年我们用过的USB测试仪

楼主(2022-01-21):
来数码之家好多年了,各种玩具也攒了不少,这些天收拾东西,正好把多年积攒的USB测试仪(U表)整理一下,大致可以看出来USB测试仪进化演变的过程,就当做是一个从马里亚纳海沟慢慢爬到青藏高原的过程吧

最早使用的U表,没牌子,功能也非常单一,只能循环显示电压和电流,而且不能同时显示

电压范围也窄,最高只有8V,一旦接上PD/QC的9V,就会当场嗝屁……电流最大也只有3A,按现在的标准来说,非常拉胯

精度基本上不行,这种U表我有好几个,误差普遍比较大,下图这个精度还算不错的了

弯头的U表,也是没牌子,本质和上面的那个一样,功能单一,精度拉胯,但可以改善视角,读数会比较方便一点

实际电压在5.06V左右,这精度,啧啧

前面两种U表,电压和电流轮流显示,看着太费劲,然后就买了下面这个耐杰的,可以同时显示电压和电流的U表,电压上限9V,电流3A

输出母口有两个,方便接驳设备,但精度还是不咋地,聊胜于无,也就看个大概吧,至少电压电流能在一屏上同时显示

炬为的J7-t,电压范围扩大到了30V,电流短时间可以承受5A;当时炬为主打的口号是:为安全充电而生,U表可以在涓流充电达到一定时长后自动断电,避免过充之后出现安全隐患。

为了降低成本,炬为头一批的J7-t使用了廉价的屏,导致可视角度非常有限,只要视线偏一点,屏幕就会看不清,真是无力吐槽
不过功能方面增加了显示功率、Wh、Ah、D+、D-等等,比之前的U表强大了很多。

炬为的廉价屏幕被吐槽之后,又推出了一款OLED屏幕的U表J7-4t,显示的位数增加到小数点后4位

屏幕显示确实清晰了,可视角度也非常好,但价格比前面的J7-t贵了很多,功能方面和J7-t基本一致,精度方面有了较大的提升

前面的J7-4t卖的比较贵,大家有点嫌弃,然后炬为又推出了新版J7-t,屏幕换成可视角度比较好的那种

功能和之前老版的J7-t一样,屏幕的亮度和可视角度大大的改善了。

J7-t新版、旧版、J7-4t的USB A口都支持双面插,就是不分反正,都能插进USB母座里,这一点非常方便;但这个设计也有缺点,接触电阻较大,导致过流能力受限。

随着Type-C接口的兴起,也得与时俱进有C口的U表了,炬为推出了J7-C这个型号,外形奇特,接口挺多

各种输入输出接口

功能上和前面的新版J7-t类似,但可以兼容C口的设备了

优利德的UT658,外形方方正正,一看就是老实孩子

也不知道优利德是怎么想的,已经是快充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了,耐压还做成9V的

精度倒还行,屏幕也比较清晰,功能较炬为的少了一些,只能提供V/A/mAh的信息

睿登的AT34 USB3.0 U表

越来越多的设备使用了3.0的接口,U表也应该与时俱进的发展,但睿登这款U表的3.0母口耐插拔能力有欠缺,时间久了容易接触不良

彩屏的,当时看起来还是比较新鲜的,提供的功能和之前炬为的差不多,但多了一个温度显示

大屏的彩屏表开始逐渐兴起,炬为的A3彩屏表(不带蓝牙的版本)

屏幕大看起来确实比较爽

内置了快充协议检测,实际识别能力非常有限,经常就是显示一个Unknown……

字大看着就是舒服

还可以测线阻

可以看电压曲线

也可以看电流曲线

接口方面具有最大兼容性的U表,炬为UD18,外号马蜂窝

挨个看看各种接口,C口输入

DC5521输入

USB3.0输入

MicroUSB输入

C口母座输入

DC5521输出

USB3.0输出

C口输出

UD18最大的好处就是所有信息都能在一屏中显示出来,而且支持PD和QC等多种协议

如果只想看主要参数,可以切换到这一屏

随着快充技术的进步,充电电流越来越大,3A已经不是门槛了,5A也大有人在,炬为推出的U96P,可以支持6.5A的持续电流(后期版本为7A)

大电流的触点,母座支持魔改的A口

功能上没有太多的变化

可以识别部分快充协议,但识别的准确率很一般,经常会识别错误

维简的A2,U表不大,花样可是不少哦

连接上位机的HID接口和两个按钮

精度不错,主界面一屏也很简洁

二屏就较复杂一些

A2可以支持快充协议检测和触发,种类相当丰富

充电头的协议检测

QC的高压触发

可以看VA曲线

D+D-曲线也能看

甚至还可以看纹波,实测A2的Vpp读数比示波器实测的读数低10%左右,还可以了,所以真的别小瞧这小东西

压轴登场的维简U3,CNC外壳蓝牙版,最近刚买的

U3的规格摘要

从左至右:上位机HID接口、菜单/返回键、-键、OK键、+键

从左至右:C口输入、Micro输入、C口输出、PD开关

5A大电流A口

5A母座,支持魔改A口

字大也清晰,U3支持重力感应,无论表的方向如何,一屏的读数可以始终保持水平状态

一屏的设置菜单

二屏是容量测试

二屏的设置菜单

U3支持温度检测,有专门的温度探头

三屏是快充协议检测和触发,右边已经可以看到温度数值

三屏的菜单

充电头的协议检测结果

还可以触发PD和QC

不过U3在触发PD和QC的时候,有点bug,有些充电头会卡在协议触发的界面而不能出现电压列表,必须重新插拔一下C口的线才能出现电压列表。维简那边的说法是充电头的问题(某些充电头触发PD/QC时会自动重启一下),也不知道维简以后会不会修正这个问题。

QC触发

四屏是各种曲线

U3支持5种曲线

还可以手动设定采样率

比较有用的是纹波曲线,但U3的Vpp读数与示波器实机检测的结果有一定的出入,误差的范围大约在±30%(测试电压范围5V~20V);U3在高采样率下(最大8M),波形的稳定性有时较差,读数会比较困难;所以U3的这个纹波功能看个大概还行,需要精确量化的话,还是用示波器实机测试靠谱。

蓝牙版本的U3有呼吸灯,打开蓝牙之后,LED会各种颜色慢闪,看起来还是比较漂亮的

U3有手机APP,可以比较方便的进行查看和控制。U3本身功能非常多,还真需要点时间慢慢熟悉才行

自从来了数码之家之后,一项主要的任务就是捡啊、攒啊、收藏啊各种破烂,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就能攒好大一堆……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真是准时啊,其它的我真的不说了,一个字(豪),

网友:
一个字   太牛逼了

网友:
论坛隐藏最深的“硕鼠”

网友:
这是u表的发展史啊,功能是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
三点了还没睡啊8哥,

网友:
u表大王,收藏家!

网友:
楼主第7张图的那个电压电流表,最近我也买了一个,但是牌子不一样,里面应该一样,上面包装袋标称的耐压是,3~20V(伏)电流一样,都是0~3A(安),跟楼主的不一样,是标错了还是?

网友:
在索马里海沟被上了一课。

网友:
名副其实的大表哥

网友:
太牛了,竟然有这么多U表

网友:
字这么多,就相信你了

网友:
只买过一个精仿的AT34,用到现在,基本也够了。

最近想拆开,给它装一套C口的公母口。

网友:
睿登这款U表我有。

网友:
老船长看来装满一船准备开到江对岸啊

网友:
那个  哎 对 对就那个 我的 我的

网友:
买过一个睿登的OLED的USB表,当时还分高电压和低电压版的

有坛友分析过那个表的电路原理,发现这个表的精度是十分不错的
缺点就是USB座质量一般,拔插多了容易松,接触电阻变高

后来又买过一个睿登的USB-C表,那玩意比较鸡肋,充电器必须接到C的公口上才能测电流

网友:
自从来了数码之家,一项主要的任务就是捡啊、攒啊、收藏啊各种破烂,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就能攒好大一堆……

网友:
看得出,LZ是来给维简U3做推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