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德力西86型漏电保护插座简单拆解

楼主(2022-01-21):
30年前的房子,没有预设地线。小厨宝想想还是有点危险,至少接个漏电保护吧。86型插座式漏电保护看起来美观方便些。

铜片不吸磁,厚度忘了测了。电磁吸合线圈不知是不是纯铜。电路上没有电解电容,全部贴片电容,不知寿命如何。有简单的双路断开/贴合触点,忘了侧面拍照,在电磁动作的两端。

楼主:
YD4140芯片特写

YD4140 是交流供电仪器、设备漏电线路切断器(漏电保护开关)用专用集成电路。它检测对地的意外

电流通路,例如仪器、设备与水之间,并在危险情况发生之前切断电源。 YD4140 内部含有二极管整流桥,稳压管电压调整器,运放,参考电流,延时电路,锁存器和可控硅驱

动器。 外部只需传感变压器,可控硅,继电器,两个电阻和三个电容即可组成完整的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
这用的专用芯片。以前拆的都是一个小可控硅的简单电路

网友A:
漏电保护插座没有断路器功能。

网友:
这看上去比插头式的做工要好

网友B:
里面7孔,面板5孔是几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7孔,面板5孔是几个意思?

一个电路板,实现多种产品。
还有更绝的,连外壳都是一套,里面加个挡板塑料片实现5孔7孔差异

网友:
担心触点进水是问题。应该像继电器,采用密封接触器模块,电路板加三防漆等简单防护。

网友:
感觉蓝线走向还能优化一下。
吗,没有保险或者断路器是不能加压敏电阻的。除非用组合型一体压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保护插座没有断路器功能。

有断路器的,电磁线圈脱扣,零火线同时断路。忘了侧面拍个照了。不过没有空气开关那种灭弧装置,这个本身也是小电流,应该没问题

网友(2022-04-01):
这种插座做好了漏电部分跟断电部分就好了,

过载就交给上级空气开关,

网友:
看起来不错,有专用IC,插座的铜套也是很厚

网友:
就是一  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