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简单判断无输出的开关电源是次级故障还是初级故障?

楼主(2022-01-21):
作为一个小白,记得以前在某个网站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好象可以简单快递判断开关电源是初级故障还是次级故意,大概是在次级输出末端接上 标称电压,然后测试初级的光耦?具体忘记了,因为那时候没感兴趣,现在有空了想学了一下。
那位大佬来指点一下,具体是怎么操作的了?谢谢

主要是针对无明显烧坏的电源板的,表面上看不出来。

网友:
应该是没有通用的方法,因为有些开关电源就没有设计光耦。一种判定方法也只适应同类型的电源。实际操作中发现往往次级的故障会导致初级的元件损坏。

网友:
电源损坏的原因很杂,有些是使用损坏,有些是环境因素,有些是零件本身的问题,一般先观察零件外观,再从初级往后查,而且电路架构也不尽相同,很难有快速筛查方式!

网友:
是在次级加一个电源  输出同电压,然后调节电源的电压来测量光耦和反馈有没有动作(过压光耦会变化),反馈部分和输出部分正常就是初级故障。只针对部分如38系列电源有效

网友A:
这个我经常这样折腾。在断电状态下,在次级加上比额定电压低些电压,在光耦输出端接万用表电阻档,这时显示约几十到几百K的阻值,然后慢慢调高电压,当达到额定电压附近时,光耦输出端电阻迅速变小,如果这过程发生了,说明次级基本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经常这样折腾。在断电状态下,在次级加上比额定电压低些电压,在光耦输出端接万用表电阻档,这时显示 ...

谢谢超级大师的指点!!!

网友:
看主滤波电容310v有没有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