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问下关于220V指示灯信号的采集问题

楼主(2022-01-21):
事情是这样的,单位做数据采集,想要采集一个设备的运行状态,接的运行的指示灯上,但是运行指示灯是220V的,目前的资料来看,也没有别的信号可以接入。
然后看同事是用电缆把灯的220V线直接引到继电器(24VDC继电器)的控制线圈上,然后继电器的常开接到一个IO模块上了
我的问题是:
1.24V继电器不能这么玩吧,控制线圈应该只能接24VDC不能接220VAC吧(我确信我量过继电器的线圈的电压,因为我还被电到了)
2.如果继电器的方案不可行,还有没有别的方案,或者有没有220V做为线圈控制的继电器?

网友:
指示灯串联一个互感器最安全。

也可以串联一个电阻,然后在电阻上并联一个光耦,光耦输出去采集。

指示灯很亮的话,还可以用光电传感器,比如一个太阳能电池。藏在一个合适的位置,照明光照不到,但指示灯亮就能照到。

网友:
方法一大堆!看你要求多高了

网友:
220V的继电器多了去了。你的指示灯,24V继电器拍图看下。

网友:
直接用220V的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
是采集指示灯的状态吧?用光敏二极管/光敏三极管/光敏电阻都可以。如果线路过长,要考虑抗干扰措施。

网友:
钳型电流表原理了解一下,直接感应检测信号;不建议光感,因为要考虑环境是否漆黑

网友:
采集指示灯的状态 ?难道不是采集设备自身的状态?

网友:
同事应该是把继电器和指示灯串联的吧,只要电流差不多使用上应该没问题,要串在零线端,毕竟24V继电器的绝缘方面可能不足

网友:
什么设备啊,总有空开、接触器/继电器之类的控制开关吧,直接利用或加辅助触头,指示灯最不可靠,坏了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