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为了拆极路由极的壹S智能路由器(型号HC5661),还得打磨个△批头先

楼主(2022-01-21):
前段时间要加个中继,改善一下家里的WiFi信号覆盖
翻出来个极路由的极壹S智能路由器,型号:HC5661,这个老货还没拆过

照例外观先
整机为铝合金外壳+塑料前后板

原配的5V电源

前面板,亚克力的

背面的接口比较常规

左侧还有个SD卡槽

底面就是贴纸

天线打有极路由logo

开拆了
第一步拆螺丝就遇到困难,手上论坛的几套不同神器都搞不定,△2.0的太大,△1.5的太小
Y型的打滑,一字也没合适尺寸

找了个便宜的T6比划一下,好像差不多

上电磨,六角星变三角星

轻松搞定,果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螺丝一去,顺利拉出板子

板子正面全貌

主要电路
二人组

输入电源的DC-DC部分

内核的低压DC-DC吧

这个线性的电压也低

SD卡槽及复位键

除此之外板上还有不少空焊盘
这个应该是预留的5G

还有个USB插座及电路没用

灯也少了

楼下继续

楼主:
板子底面还有颗IC

应该是存固件的串行闪存

天线都是真的

再看下铝壳子

前面板貌似有层金属

为了以后好拆,换十字螺丝
PS:其实再拆的概率已经很低了,都是折腾呀!

复原

通电测试一下,亮灯了

登录试了下木有问题

功耗大概1W的样子

设置好中继,这小机机的发射还挺强,放好位置,隔墙的几个房间都能收到80%的信号,全家再无死角
旧物利用一下,反正又花不了多少电费(因为偶加上了定时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快点!!!!!!!!!!! ...

搞完了,这么急性子?!

网友B:
这工具打造的真顺手,好评好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子底面还有颗IC

这路由能刷老毛子固件吗?

网友:
那个显示电压电流的是个什么设备稳压电源么?

楼主:
@家睦 骚版早!话说今年春节论坛有木有什么给力的活动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路由能刷老毛子固件吗?

可以刷,比较麻烦,记得好像要申请

网友:
拆了什么也没做呀,只是看看吗?

网友:
数码之家23合一全金属螺丝刀套装,您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刷,比较麻烦,记得好像要申请

刷后稳定性如何?

网友:
应急的话找一把大小适中的一字批就可以啦!

网友:
这路由还是不错的,USB可以自己加焊,就是平台挂掉了,插件管理全没了

网友:
这个路由无线优化的还是不错的,mt7620的,可以刷个老毛子,再引个usb出来做个打印服务器挺好。

网友:
usb那个电路试下能不能补全。

网友:
论坛22合一工具里面有有个三棱批头,用那个就能完美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工具打造的真顺手,好评好评!

这个垃圾批头比较软,用电磨很好搞定

网友:
看着挺小巧,功耗也不高,适合长时间挂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路由能刷老毛子固件吗?

不清楚,偶没玩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