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B460笔记本自动重启故障分析

楼主(2022-01-21):
一台联想B460笔记本出现故障,因自身条件有限,如果还想使用就只能送修。
现想请坛内有经验的高手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送修时好做到心中有数。
故障现象:
  开机加电后进入自检界面(三、五秒钟)后就自动关机,过段时间(十秒左右)又自动重启一直重复这一过程。最后显示自检界面时间很短,一闪而过。一直没有进入系统引导界面。
怀疑可能是如下二方面的原因(自己瞎猜的):
1、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2、主板电源部分的问题。

除以上问题还有可能是那方面的问题。是否有送修的必要。如果维修大概价格是多少?
先谢谢各位。

网友:
换硬盘或者重装系统

网友:
可以肯定电源适配器没问题,有可能问题出在显卡上。送修的话,找专业维修店,专业店一般是拆开后通过检测卡检测来定性,然后才报价,检测是免费的。

网友A:
换内存试试,我昨天就有台机器内存不行自动重启的。这种重启故障一般是电源问题,主板供电,内存供电,散热不行这类的问题,自己比较好排查的是散热和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内存试试,我昨天就有台机器内存不行自动重启的。这种重启故障一般是电源问题,主板供电,内存供电,散热 ...

谢谢ww5223017240朋友!

先按你分析的情况检查一下。

网友B:
用电池不是可以开机吗,这就排除适配器问题了

看看能不能稳定的进入BIOS界面

看了笔记本维修厮的很多视频
也许EC,CPU,或者供电不稳定都有可能吧

网友:
这型号我以前也有一台,这货显卡容易坏,可以试试加焊下显卡芯片,送去维修的话没有必要,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大概率是内存接触不良,联想的多台775台式机与你的现象一模一样,取下电池,拔掉适配器,插拔内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不是可以开机吗,这就排除适配器问题了

看看能不能稳定的进入BIOS界面

有时能进入BIOS,但一到时间就关机

网友:
先简单再复杂,可能是开关键呢?

网友:
散热器风扇有没有问题, 自动关机保护了也有可能的

楼主:
按照各位的分析,我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
首先确定不是内存的问题,因为把内存取出后,故障现象依旧。
也不是系统过热的问题,因为刚开机还没有完成自检就关机了。这时系统不会过热。
其它问题个人条件有限无法检查。

现在对我来说看来只有两条路可走了:
1、送修。花多少钱不知道。按楼上各位的看法:不值得修。
2、放那吃灰或送给有缘人

网友C:
活马当死马医——拿个电吹风,或者直接找个电烙铁,对着显卡芯片吹或者揉搓,好了就赚了,不好拆掉硬盘自己留下其他东西卖给收破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活马当死马医——拿个电吹风,或者直接找个电烙铁,对着显卡芯片吹或者揉搓,好了就赚了,不好拆掉硬盘自己 ...

“......不好拆掉硬盘自己留下其他东西卖给收破烂的。"
现在准备这样做

网友D:
这种情况一般不是电源适配器问题,主板供电、芯片、cpu、显卡、内存甚至单纯是软件问题(例如bois有问题)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一般不是电源适配器问题,主板供电、芯片、cpu、显卡、内存甚至单纯是软件问题(例如bois有问题) ...

能进入BIOS中,但时间一到就关机。
怀疑:最大的可能就是主板供电和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