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拆了这个环牛的次级重绕

楼主(2022-01-21):
原来地摊上10元买的,还带些电路,表皮被我拆了,主要想看看环牛里面的样子
可是一看,次级绕的也不规矩啊,初级线太多,我绕不了,次级线不是很长,能不能拆下来重新
绕呢,但是估计拆下来线就不可能像新线一样平滑,可能
绕回去更难看,有办法弄直吗,不破坏漆皮

绕的歪歪扭扭的

出现交叠,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是20v的输出

负载1K,没找到合适的大功率电阻
这个变压器直径8cm,我估计有20瓦吧

倒是有些细的漆包线,能不能几股合一起来绕这个次级呢?

上次提到的香蕉头

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A:
人家是专门绕线机绕的,人肉绕线,手指都要废掉

网友:
想要什么电压可以直接在原来的外面绕,没必要拆原来的。

原来的20V可以双向整流带个小功放什么的没压力,甚至还能搞个白光T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是专门绕线机绕的,人肉绕线,手指都要废掉

不到100圈,手指能废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到100圈,手指能废掉吗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绕过,把两个一样的单24V 10A的环牛改成一个双24V环牛,搞了四五个小时吧,线粗不好绕,而铁芯也忒TM重。

网友:
我也绕过 淘宝定制的变压器 电压算错高了 自己手动拆了一些 包回去难看很多

网友:
你觉得人家绕的不好看????????你拆下来试试人工绕绕看

绝对没人家绕的漂亮好看,坐等结果

网友:
还能坚持自己绕变压器的我还是很佩服的

网友:
说点丧气话,建议你先测量下待机电流,220v的待机电流
国产环牛最闹心的就是烂芯

网友:
如果要好看,我看只能换新线了,旧线重绕肯定会不平整或者脱皮。

网友:
我手绕过200瓦环形变压器,样子很难看,不过用铜足没牛叫

网友B:
环形变压器,那乱绕不影响性能,无需再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形变压器,那乱绕不影响性能,无需再搞

好久不见了

网友:
因为不再玩这些了,所以也就不常逛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