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 伯尔特无刷电动角磨机

楼主(2022-01-21):
朋友,干工程买了个角磨机,完了用了几个月,就不行了,扔给我,  说不要了

对,

他不要了,  我就要了!!  哈哈

来, 上图,咋这玩意儿买新的也得一百大几,有点小贵!

1

2机壳

3

4   前面转子,跟铝壳到是很新,很靓,咋就不转了

5

6

7  无刷控制板,这玩意坏了,就没法修了!
8

拆了一圈,也没见那地儿烧坏,转子,定子,看着很新,  大伙说要是控制板坏了,还值得修好不?

网友A:
我有一把和这个差不多的 也是不转了 拆开后再装上就好了 这个主轴容易别住导致卡死不动

网友B:
可以把控制板挖开看看,说不定就是很简单的损坏。

网友:
至少测下通断再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把和这个差不多的 也是不转了 拆开后再装上就好了 这个主轴容易别住导致卡死不动 ...

好的,谢谢,我明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控制板挖开看看,说不定就是很简单的损坏。

这黑胶太难挖了

网友C:
控制板价格不贵,可以买个换就行了,20块以内

网友D:
之前老王,老五家卖很多!现在搞不好还有!去找找!都不贵!但好坏靠运气!

网友:
看看电池的接脚,黑不溜湫的,清洁试试嘛。这种接脚可是要通过几十安培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把和这个差不多的 也是不转了 拆开后再装上就好了 这个主轴容易别住导致卡死不动 ...

看上去无刷有齿故障点较多是问题,伞齿轮加工成本高于斜齿轮。尽量设计成平行轴齿轮减速箱好些。有感无刷技术很稳定,很多工业节能电机在用。无感无刷主要存在启动抖动问题,最好优先选择超柔和软启动模式。

网友:
跳过开关直接接线试试

网友:
前几天刚买了个伯尔特的无刷电钻,用着还行

网友:
无刷也容易坏,还不如买有刷的便宜实惠

网友:
这么容易坏啊  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板价格不贵,可以买个换就行了,20块以内

谢谢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老王,老五家卖很多!现在搞不好还有!去找找!都不贵!但好坏靠运气! ...

谢谢支招  谢谢支招

网友:
为什么无刷工具的定子都不绕满

网友:
折腾好了没有?

楼主:
换了一个旧控板,能用了,坛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旧控板,能用了,坛友

恭喜修好,又添一件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