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看这二款夹头如何

楼主(2022-01-21):
想买几个屯着,便宜又好的东西淘宝很少。大家看看呢

网友:
10块一个,不能再多了

网友:
我喜欢带钥匙的夹头,这种我夹批头还行,夹钻头拧不紧,强行拧紧了还不好往下拆

网友:
看看棘轮锁紧夹头

网友:
第一个带不带自锁都能用
第二个带自锁才能用
自锁的意思就是不按开关 主轴能拧动一圈以上就不带自锁
拧不动或者拧动不超过一圈就拧不动就是带自锁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看看国产品牌夹头的价格就知道了

网友:
就怕同心度不好,买来也没用

楼主:
以前买的便宜货,感觉晃的厉害。。

网友A:
19块9包邮的充电钻,同心度也挺好的,1.5mm的钻头都不甩,就是转速慢,钻不动,容易断钻头。
感觉越细的钻头,转速要越高,转速快了,才能打得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块9包邮的充电钻,同心度也挺好的,1.5mm的钻头都不甩,就是转速慢,钻不动,容易断钻头。
感觉越细的钻 ...

1.5MM一下不上台钻怎么用都很容易断的麒麟臂除外哈

网友:
前天一百3买了个MT3的B16精密夹头,感觉还行,这种塑料的也就那样,不能要求多,能夹就行了

网友:
买过扔一边了,不顺畅,同心度也不行,感觉就是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