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兆信KXN-1530D电源的电压输出值?(已解决,封贴)

楼主(2022-01-21):
我买了一台1530D电源回来。虽然家里220V电压有些浮动但也至少也有212V。可是这台兆信买的时候标称是0-15V  可调。现在无论如何都调整不到15V,最高输出电压13V都上不去。
这是台线性稳压可调电源,我知道会受输入电压的影响,请问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能做些什么才能提高它的输出电压达到15V呢。哪位大神能否给予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在保就找卖家。不在保就拆开看看

网友:
打开,调一下电路板的小型电位器。(可能是蓝色)

网友:
   调节一下比较器前端的微调电位器  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好像坛里有这个差不多的原理图  搜一下

网友:
有一个限制最高输出电压的电位器调整一下。
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3053-1-1.html

楼主:
谢谢大家,已解决。